电加热循环风用什么发热材料效率最高

楼主(2012-02-23):
电加热循环风用什么发热材料效率最高

网友:
高温电加热管,就是那种里面填充无水氧化镁的,布置方式要计算一下,

网友A:
电加热,发热效率?除了空调效率高,其余的电加热效率都是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加热,发热效率?除了空调效率高,其余的电加热效率都是1

有效率是1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效率是1 吗?

电加热,焦耳定律,没有机械能变化,效率1。
空调效率可以>1。

是这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