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直径为14的铣刀杆么?

楼主(2012-02-23):
有个产品要用直径为14的铣刀加工,是可换刀片的那种刀杆,但问了好多刀具供应商都没有此种规格的,为什么14的刀杆需要定制,此种规格是非标的么?

网友:
别说14了,最小8的直径都有。6 O9 I! l% h6 `7 h$ N

网友:
不过貌似山特没有,只找到ISCAR的。你可以找你们那的代理商或者直接找ISCAR。

网友:
这个规格山高也有的,见图下:一般D14的相对较少,因为D12和D16机夹铣刀比较符合大家操作使用习惯,所以无论机夹的还是整体合金D14规格就少很多,

网友:
ISO3338/1和ISO3338/II《铣刀的直柄》(国标GB6131《直柄铣刀的柄部尺寸》)规定中没有直径14的规格,所以很多工具厂没有此规格的柄。有些标准中有此规格的柄,如DIN6535。

网友:
有,日本京瓷的,MEC14......现货

网友:
14不是机械设计常用尺寸第一系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