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模板问题,求助

楼主(2012-02-23):
        我把DRWDOT后缀名的模板文件拷入C:\ProgramData\SolidWorks\SolidWorks 2010\templates,之后新建工程图时,浏览没法选我拷入的模板。在新建工程图时直接就是我的模板,但是拷入很多个模板不能选择,就定死了一个A0的模板,如果从零件制作工程图则找不到我的模板。浏览里只能选*.drt; *.slddrt格式的文件。我同时也尝试把模板文件拷到C,D盘的各个templates和Tutorial,或者sheetformat里都不能浏览。

     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从零件直接生成工程图,然后选保存的工程图格式。还不行就另存工程图,每次都用这个

网友:
在你新建工程图的时候下边有个高级选项,你进去以后添加模板就行了~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答案!

网友:
从零件直接生成工程图,然后选l另存的工程图模板,要用的话直接调用就行了

网友A:
工程图摸班A4 A3 A2 A1 A0横竖各制一个

网友B:
D:\Program Files\SolidWorks\lang\chinese-simplified\Tutorial
把模板拷入这个文件夹里、在打开SW新建时点高级-------Tutorial
就能看到你的所有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图摸班A4 A3 A2 A1 A0横竖各制一个

谢谢,我发现问题了,原来我没点高级,就会出来一个对话框叫我选图纸格式大小,位置是C:\ProgramData\SolidWorks\SolidWorks 2010\lang\Chinese-Simplified\sheetformat,而且这里的格式不是drwdot,所以浏览页浏览不出来,浏览出来的都是slddrt格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Program Files\SolidWorks\lang\chinese-simplified\Tutorial
把模板拷入这个文件夹里、在打开SW新建时 ...

谢谢,我发现问题了,太久没弄模板了,忘了怎么用了。原来我没点高级,就会出来一个对话框叫我选图纸格式大小,位置是C:\ProgramData\SolidWorks\SolidWorks 2010\lang\Chinese-Simplified\sheetformat,而且这里的格式不是drwdot,所以浏览页浏览不出来,浏览出来的都是slddrt格式的。

网友(点评):
嘿嘿,原来是这样.那你该好好看书了

网友(2015-12-28):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发现问题了,太久没弄模板了,忘了怎么用了。原来我没点高级,就会出来一个对话框叫我选图纸格式 ...

太好了,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刚刚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