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压丝锥,请教

楼主(2012-02-23):
公司最近在试用M5挤压丝锥替代切削丝锥,铝合金材料,我只晓得对底孔要求比较严格,不知道还有什么特殊要求,烦请有相关经验的同志们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挤压丝锥属于无屑加工,对底孔的精度要求比较高。只要控制好底孔尺寸,按照丝锥推荐的切削速度,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挤压丝锥加工时的扭矩比切削丝锥大,所以如果加工的螺纹规格比较大,最好机床的扭矩够。

网友:
底孔尺寸算好   好的攻势油

网友:
螺纹有效深度多少?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8 字节 系统限制: 20 到 20000 字节

网友:
底孔直径有手册可查,但三边和四边丝锥底孔直径不一样,如果要通止规检验的话,最好用相同材料的先试一下

网友:
m5挤压丝锥螺纹底孔4.55-4.64, 我们都用4.6 ,挤压丝锥属于无屑加工,效率比切削丝锥高的多。
但通常情况下盲孔用挤压丝锥,通孔还是用切削丝锥的好。

网友A:
4.58-4.62比较好,再不行,加到4.64,铝合金用挤压也不太好,用YAMAWA专用铝螺旋切削丝攻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8-4.62比较好,再不行,加到4.64,铝合金用挤压也不太好,用YAMAWA专用铝螺旋切削丝攻比较好

用YAMAWA专用铝螺旋切削丝攻比较好:可以考察下

网友:
铝合金用挤压  止规不好控制 切削稳

网友:
底孔按标准做,其他一样。切削液浓度略高一点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公司定制的4.62的钻头钻出来的孔都4.68以上。。钻头跳动一丝以内,现在重新定制钻头中。。

网友(2015-12-03):
谁有挤压螺纹底孔的标准,我下了几分都不一样的

网友(2019-04-22):
底孔需不需要钻、扩过呀

网友:
挤压丝锥螺纹底孔d=螺纹孔公称直径D-1/2牙距。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