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孔设备设计,小电机轴两端的方孔加工工艺

楼主(2012-02-23):
本人接到一个冲孔设备设计的活,在直径6mm,长约 90mm的轴两端冲出3mmX3mm的方孔,轴两端先有2.5mm左右的孔,深约20mm, 规定的工艺,两端同时冲,是分三次冲,先冲对角,再冲另一对角,再冲方孔,最终方孔深度为15mm,要求一分钟出10件。

请教高手有否成熟方案?

网友:
等高手出招,搭车学习

楼主:
等高手出招, 期待中......

网友:
冲方孔的关键在于方孔相对于电机轴的对称度。2.5的底孔是否可改成2.8-2.9,冲成3的方孔,一次成型就好了。以前有做过汽车座椅自动移动的电机轴,冲方孔跟一样的。熟练的作业员一分钟可做到2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