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螺纹T25x3深100刀震动厉害,请高手出招。

楼主(2012-02-23):
小弟是新手,最近用车T25x3的内螺纹,100深,材料是铝,车的时候刀震动得厉害,不知道如何是好,请高手赐教。

网友:
多粗的刀杆?悬伸多少?刀杆什么材质的(钢,硬质合金)?切削速度?分多少刀车?刀尖中心高对吗?把情况说的越详细越好啊。不过我猜可能刀杆刚性不足的可能性大。因为就算直径20的刀杆,100的话至少悬伸就4倍了。车螺纹的切削力是相当大的,普通的钢制内螺纹刀杆肯定达不到4倍的悬伸。(更别说刀杆肯定是20以下的,悬伸也超过100)

网友:
我前年加工过和你类似的T型螺纹材料是45钢不过没有你所说的那种情况
用的G76指令车削

楼主:
刀杆是用数控车床用的内孔刀杆,不知道是什么材料,不过很硬的,大是17大。转速只有400转,每刀单边0.05这样。刀尖基本上对中心。车的时候确实是刀杆振。

网友:
先用内孔挖槽刀挖,底留量0.2到0.5的样子,再用T型挑扣刀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杆是用数控车床用的内孔刀杆,不知道是什么材料,不过很硬的,大是17大。转速只有400转,每刀单边0.05这样 ...

可能是刀杆太细,可以的话用粗点的,可以试试刀装高十丝左右,吃刀再大一些,或许可行....

网友:
用丝锥应该没问题,挑螺纹刀杆太细

网友:
转速太高 刀杆太细  刀什么材料   工件什么材料  用什么切削液    说说具体材料在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