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扭矩,细长轴用什么材料好?

楼主(2012-02-24):
我现在设计一长5000mm,直径30mm的轴,传递扭矩为600N.M,不知选用什么材料合适?请大家给与帮助!

网友:
需要这么长么,什么机械

楼主:
油田用的潜油电机!

网友A:
可选42CrMo,整体调质困难的话可以采用武汉恒精卧式感应淬火机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选42CrMo,整体调质困难的话可以采用武汉恒精卧式感应淬火机床

我准备用50CrV,不知行不行?

网友:
楼主有没有计算轴的强度呢

网友A:
50CrVA,此料强度较高曾用于航空,只是韧性差一些。我们对你类似的工件6米直径30毫米搞过,主要难度是热处理,我们成功了,全国没第二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CrVA,此料强度较高曾用于航空,只是韧性差一些。我们对你类似的工件6米直径30毫米搞过,主要难度是热处理 ...

能否告知50CrVA的许用扭转切应力是多少?

网友B:
扭矩、外形尺寸有了,算下最大剪切应力,按安全系数查材料手册,50CrVA这东西好像是高级别的弹簧钢吧。这么长的轴,扭转刚性有没要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矩、外形尺寸有了,算下最大剪切应力,按安全系数查材料手册,50CrVA这东西好像是高级别的弹簧钢吧。这么 ...

关键是许用剪切应力查不到,不知谁能告知?

网友(点评):
这个找供货商问问吧,实在不行试验总行

网友(2012-03-28):
我见过五米的油缸,不知道能否借鉴他的材料

楼主:
这个我也不知道!你可以查手册!6 Y# a% X1 d' P"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