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数控的机床经常会出现不停地换刀

楼主(2012-02-24):
有一台华中数控的机床经常会出现不停地换刀,然后就会报警显示为PLC换刀超时。换了发信盘也没用,请各位大侠支支招!

网友:
有相关的贴子,你可以搜索一下,解释的比较详细

网友:
你只是换了发信盘,还有可能是与发信盘相对的磁钢出问题了,要不就是换刀参数有变动,可以一项项的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