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丝杆的结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2-24):
本人现遇到一个问题、附图片、在这两个结构中、区别在于丝杆螺母的方向不同、一直纠结于这两种结构在使用中会出现什么样的区别、哪种结构在数控机床更实用、现在请教各位前辈就高低转速、轻重切削各方面谈谈它们的表现、、、、谢谢

网友:
没有什么区别,就是螺母安装的方向不一样。主要是与在机床上安装有关系,目的是如何是安装更容易。

网友(点评):
同意!我们这两种结构在立式加工中心都有使用,没有多大区别,使用效果一样。

楼主:
但是我一个机电工程师的同事说螺母头背着电机的结构、在高速度情况下回抖动、最好是对着电机、

网友(点评):
的确两种都遇到过,不过两天前遇到过上述问题,两螺母垫片预紧式,长时间使用后卡垫片的卡块震掉,预紧片甩出,导致机床工作台精度超差。因电机侧的振动稍大,还是滚珠螺母上螺钉的这头对着电机侧好一点。

楼主:
期待更多的高手来讨论、、、、
呵呵

网友:
用三维画的呢.挺好!潜水等待高手

网友A:
其实看你的切削受力方向,两个的区别是如果切削力是被台阶承受的,则一般刚性理论上好好些。而反方向的时候,切削力是靠丝母法兰台阶的几个螺钉拉伸承受的,当螺钉力气小,强度不够时,会导致一些问题,比如螺钉断裂,松动等。微观上看是容易大切削力时或者动负荷大时,是会影响精度。螺钉被拉长了,而拖板可能并没有动。

如果安装时没有不方便的地方,让丝母的台阶承受切削力比较好。对于车床来说,一般安装位置,电机端丝杠为固定端,另一端为支撑端,丝杠受拉时承受切削力。所以是上面一张图,图片2要合理些。
其实实际使用时,丝母台阶上的螺钉强度足够,并不会有明显差别。前提是采用丝杠厂的标准结构,工人将螺钉拧紧可靠。丝杠校核没问题。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点评):
那要是龙门铣床呢,切削力方向可能两方向上交替出现,螺母怎么布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看你的切削受力方向,两个的区别是如果切削力是被台阶承受的,则一般刚性理论上好好些。而反方向的时候 ...

精辟、了解了、、谢谢

网友(2012-11-27):
引用 网友A:
其实看你的切削受力方向,两个的区别是如果切削力是被台阶承受的,则一般刚性理论上好好些。而反方向的时候 ...
同意,我司代理德国滚珠丝杆,欢迎大家联系。

网友:
学习了,我们这里都是螺母头对着电机的

网友:
先做个记号

网友:
呵呵,区别不大的

网友:
你要看受力方向和螺母固定的方式

网友:
好多设计者已不知这个细节咯,肯定是第二种正确。第一种在高速运转下会抖动,这样会给机床留下隐患。

网友:
丝杠的误差应该是对精度影响最小的啊,因为有光栅来测量和反馈系统来补偿误差

网友:
6楼正解!看机床的进给方向那个方向用得更多些,就使台阶承受切削力的方向设计要好些,如果可以,你找本丝杠样本,那种技术型的样本看看就知道了,介绍解释很详细的。希望有帮助。

网友:
见过的 基本上都是图2 样子的..

网友:
要看丝杆的螺旋方向,要保证丝杆及螺母同时受压力和同时受拉力,这样丝杆受力比较,耐用度增加

网友(2013-01-11):
主要看丝杆的螺旋方向及受力方向,如果丝杆和螺母受力同时受拉力或同时受压力,这种结构比较合理,机床设计手册上有这资料介绍

网友(2013-02-23):
要考虑加工的方式如顺铣还是逆铣。加工精度高的不能使用,。。。。(忘了),否者震刀。

网友:
个人感觉,两种方式差不多。出的好多情况都是人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看你的切削受力方向,两个的区别是如果切削力是被台阶承受的,则一般刚性理论上好好些。而反方向的时候 ...

同意你说的,比如说龙门z轴,我一般做成螺帽对着电机

网友(2014-08-27):
呵呵 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看你的切削受力方向,两个的区别是如果切削力是被台阶承受的,则一般刚性理论上好好些。而反方向的时候 ...

有道理!~~~~~~~~~

网友:
讲的蛮有道理的

网友:
主要看安装是否方便

网友:
新来的,听师傅讲课。

网友(2017-02-17):
丝杠过长,得受拉,不然会有问题。我们遇到过,受压的情况机床重切削,振刀。

网友(2017-06-13):
期待更多的高手来讨论

网友(2019-12-26):
引用 网友A:
其实看你的切削受力方向,两个的区别是如果切削力是被台阶承受的,则一般刚性理论上好好些。而反方向的时候 ...

说的没错,主要看哪个方向受力更大,最好是靠螺母法兰承受大的力,另外就是考虑安装结构了

网友:
谢谢诶,真的不错的资料

网友(2020-02-10):
个人觉得两种都一样,力学虽然没学得好,但受力一样,

网友:
真的是学习了。

网友:
这个根本没影响啊

网友(2021-12-17):
都一样的,机床本身都是往复运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