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动机可以证明

楼主(2012-02-24):
物体在斜面上的能量发生变化

引言:物体受外力作用能量发生变化,变化情况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计算;物体受自身力作用能量也发生变化,变化情况不能用能量守恒定律计算,也不能用功能原理计算,因为它不是受外力作用。斜面上物体的正压力通过机械装置,可以产生对自身的牵引力,把物体对自身的牵引力叫做自身力。物体在斜面上的正压力固定不变,但随着杠杠长度的增长,牵引力也相应增大,物体在斜面上的高度同时增高。即正压力是定值,但杠杠长度、牵引力、物体在杠杠上的高度它们成正比,且同步进行(详细内容见“6自身力使物体高度增加”)。
1机械结构:
如图,圆O1的半径为R,半径为r的小齿轮与圆O1在同一个圆心上,且固定在一起,大齿轮O2半径为R,O2L是固定在大齿轮O2上的杠杆(同时也是斜面)。物体M在杠杆O2L上,E在圆O1圆周上,F在物体M上,EF是绳子且过A、B、C三个定滑轮。G是重物,它的作用是使杠杠O2L在没有物体的情况下始终保持平衡状态。
2齿轮半径的比:
两个齿轮的半径比是r:R=1:x,其中x≥100(当x<100时同样成立,但最小值是多少无法确定)。x越大越好,如x=100时小齿轮转动了100度,圆也转动了100度,大齿轮只转动了1度,杠杆O2L也转动了1度。
3绳子EF得到的力:
物体M在斜面上产生的正压力通过杠杠、齿轮、绳子EF传到物体M上,杠杠初始时与水平面成的角度为β,0<β<45o(当0<β<90o同样成立,但证明“L2-L1>0”时比较困难)。物体M在杠杆O2L上产生的正压力F,F=Mgcosβ,物体M与O2的距离S。根据杠杆原理,绳子EF得到的力f,f=FScosβ/R=SMgcos2β/R。
4物体沿斜面向上运动时受到的阻力:
物体向上运动时受到的阻力来自于摩擦力和下滑力
4.1摩擦力:本机械装置都是滚动摩擦,滚动摩擦系数一般在千分之几,这里的轮子(轴承、滑轮、齿轮)一共不足十个,摩擦系数合计小于十分之一,即产生的摩擦力N1,N1<Mg/10,取N1=Mg/10
4.2下滑力:物体的下滑力N2,N2=Mgsinβ
4.3阻力N:N=N1+N2= Mg/10+ Mgsinβ<Mg,取N=Mg
5物体在斜面上静止时的位置:
当物体的质量不变时,物体在斜面上产生的正压力是定值,随着杠杠长度增加正压力产生的自身力同时增大。当动力距与阻力距相等时物体M在斜面上静止,根据杠杠原理有FScosβ=RN,MgScos2β=RMg,S=R/cos2β。物体在杠杠上静止时,物体M与O2距离为S,S=R/cos2β。
6自身力使物体高度增加
6.1杠杠沿逆时针转动时物体上升的高度
6.1.1物体能够沿斜面向上运动
物体在斜面上首先是静止状态(与O1的距离为s),接着才能沿斜面向上运动
当圆O2(也是斜面O2L)沿逆时针转动α度时,其中α≥1,(α+β<90o,否则斜面反向,不成立),物体在斜面上初始时那点应转动的弧长L1,L1=2πSα/360。这时E点在圆周上转动的方向是顺时针,转动弧长(也是物体沿斜面向上运动距离)L2,L2=2πRxα/360,所以L2-L1=2πRxα/360-2πSα/360=2πRxα/360-2πRα/360cos2β=2πRα(xcos2β-1)/360cos2β。有0<β<45o,α≥1o,则x≥100,显然xcos2β-1>0,得L2-L1>0。即α≥1o时物体沿斜面向上运动距离约L2长度。
6.1.2物体在斜面上逆时针转动高度增加
杠杠转动前物体所在垂直高度H1,H1=Ssinβ,杠杠沿逆时针转动α度后,物体与O2的距离为(S+ L2)。这时物体所在垂直高度H2,H2=(S+L2)sin(α+β),向上运动垂直高度H,H=H2-H1=(S+L2)sin(α+β)-Ssinβ=Ssin(α+β)+L2sin(α+β)–Ssinβ=Rsin(α+β)/cos2β+2πRxαsin(α+β)/360- Rsinβ/cos2β,因为0<β<45o,α+β<90o, 显然H>0。所以当圆O2沿逆时针转动α度时,物体M沿斜面上向上运动,高度增加。
6.2物体在斜面上顺时针转动高度增加
与6.1同理,当圆O2沿顺时针转动γ度时(β>γ,若β<γ失去意义),物体M在斜面上的高度增加,增加高度h,h=(S+ l2)sin(β-γ)-Ssinβ=Ssin(β-γ)+l2sin(β-γ)–Ssinβ= Rsin(β-γ)/cos2β+ 2πRxγsin(β-γ)/360- Rsinβ/cos2β, 显然h>0.所以当O2沿顺时针转动γ度时,物体M沿斜面向上运动,高度增加。
7结论
通过以上推理可知:正压力转变成自身力时,自身力随着斜面长度增加,自身力相应地增大,斜面的长度到一定时,阻力、下滑力被抵消,自身力能使物体沿斜面向上运动,得出结论:物体在斜面上的能量发生变化。

universal -1 这是个不稳定结构,重力在做功,做出实物来.

网友:
真的假的?弄一大推数据材料,你要搞成了,你就是改变教科书的传奇人物

网友:
假如永动机可以实现,那么你的推导所用的公式都是错误的,那么你推导出来的结果页是错误的,所以不可能

网友(点评):
是推导过程错误

网友:
能把耗能会动的机器做好就不容易了,别说是永动得

网友A:
宇宙就是一台永动机,它在不停地运动着,而且宇宙里没有一样东西是绝对静止的,有谁知道宇宙运动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永动机,开玩笑吧,公式是唬人的吧!

网友:
世上没有永动机,但有可以动一年,十年,甚至一百年的机器~

网友(2012-05-02):
引用 网友A:
宇宙就是一台永动机,它在不停地运动着,而且宇宙里没有一样东西是绝对静止的,有谁知道宇宙运动的动力是从 ...

如果能使E=mc^2成为现实,就有永动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宇宙就是一台永动机,它在不停地运动着,而且宇宙里没有一样东西是绝对静止的,有谁知道宇宙运动的动力是从 ...

宇宙本身在消耗自身,从而获得能量,就像蜡烛燃烧一样

网友:
别费力气了,几百年的验证你怎么能推翻?这就好像你必须吃饭才能活下去一样,不需要反驳,楼主探索精神值得鼓励,或许在平行宇宙里楼主会成功哈

网友:
永动机是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宇宙就是一台永动机,它在不停地运动着,而且宇宙里没有一样东西是绝对静止的,有谁知道宇宙运动的动力是从 ...

宇宙也在消耗能量啊

网友(2013-01-21):
若能找到磁单极子,理论上可制造永动机!!!

网友:
目前看到的东西都是消耗能量的,即使是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