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夹头中的ER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2-24):
那位仁兄介绍下ER夹头中的ER是什么意思啊?另外参数那有啊?

谢谢。

楼主:
现在测绘了一个主轴.上面是ER夹头.但是我没接触过,这东西.那为仁兄告速我参数啊,我在网上没找到呢

网友:
一般的ER夹头锥顶角16度。别的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