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材料弹性模量比不锈钢还高?

楼主(2012-02-24):
就是抗弯性能更好,可以是金属,也可以是非金属

网友A:
我觉得楼主应该补充下使用环境,这样方便大家帮助你。

网友:
钢铁弹性模具已经算很高的了,少数高的不好用

结构上动一下,比找高弹性模量有效的多

网友(点评):
结构上暂时想不出有什么好办法,毕竟结构本身已经很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主应该补充下使用环境,这样方便大家帮助你。

就是用四块钢板围成的一个箱体,只不过尺寸比较大,4000*520*160 板厚6~8mm,下面每侧有5个支座共10个,要求箱体的变形很小很小,因为0.00?mm的变形都会对设备产生影响,所以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材料在这方面更有优势,哪怕是航空领域的也可以考虑。。。

游客

网友(点评):
箱体内部增加肋板是否可行? 看图片感觉像是ANSYS的CLASSIC截面,楼主在做结构的有限元分析吗?

网友(2012-06-24):
如果说变形很小,你的结构就有问题了。1 太高,侧板要往两边鼓。2 支承座处要加强。3 那么长、变形那么小,你计算下有木有?

网友(2012-02-24):
这问题问的。。。。。。。。。。。。。。。

网友:
最高就是碳纤维,但非常贵,有银子就可以,一般人用不起,

网友(点评):
碳纤做这种不行吧?如果全部成份是碳纤还行。建议用整块巨型金刚石雕刻而成。

网友(2012-05-05):
碳纤维或者玻纤可以,但是价格很贵。

网友B:
碳纤维的弹性模量是60GPa    ,     比钢铁差远啦

应该从结构设计上增加刚性

网友:
楼上说的不对吧,大家都当做标准的T300碳纤维的弹性模量是235GPa,M60J是600GPa,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密度只有钢铁的1/4-1/6;铝合金的1/3。

楼主的尺寸限制,只能采用轻质高强的碳纤维材料。

网友(点评):
只听说轻,原来还有这么3倍钢的弹性模量,我在大型TFT LCD工厂见过很多,都是Robot的搬运手,悬臂结构伸出3米长,厚度只20~40mm左右

网友(点评):
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密度只有钢铁的1/4-1/6;铝合金的1/3? 你这个数据不对噢

网友(2012-06-17):
陶瓷,或者大理石

网友:
高强度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确可以理论上解决楼主的问题,但是用碳纤维复合材料除了998大侠说的成本惊人之外,还有好多具体的技术问题解决起来也很棘手,所以我感觉根据楼主提供的信息还是应该修改箱体结构(不要用成型钢板焊接,把不碍事的地方尽量多设置加强筋,按铸造思路设计箱体,如果设计合理,客服变形还是有把握的),使用不锈钢铸钢成型可能现实一些。另外:如果内侧安装其他零部件结构受限也可以考虑在箱体外部出筋克服变形。大型铸钢箱体如果设计合理,克服变形没问题,不过重量怕是要成倍增加了,呵呵,还是没弄清楼主的具体要求,说的再具体些就更好想办法的。

网友:
我个人觉得用灰铸铁整体铸造就可以了,又经济又实惠,

网友:
用铸造,不过还有比不锈钢硬的合金钢,还有就是改结构,陶瓷我觉得很难做成那样的形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碳纤维的弹性模量是60GPa    ,     比钢铁差远啦

应该从结构设计上增加刚性

你太外行了吧。。。去百度一下碳纤维吧

网友(2013-08-29):
我打酱油,对碳纤维只是略懂

网友(2013-10-21):
碳纤可以用,而且可以使用得成本很低

可以用矿物铸造,在铸件的底部浇铸上少量的碳纤,在抗弯的条件下,都是下方承拉,上放承压,碳纤加在下方承拉,这样的抗弯强度就比钢铁强多了

当然,也可以用芳纶纤维增加抗弯强度

网友:
复合材料一定行,玻璃纤维钢经济实用,模具成型。

网友(2014-10-06):
这个对重量要求很高吗,没要求话就用铸造吧,多加些加强筋,板加厚,满足你的变形条件,完全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