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組合滾針角接觸球軸承,国内有生产,或者有代替品吗?

楼主(2012-02-24):
这个是組合滾針角接觸球軸承,国内有生产,或者有代替品吗?

組合滾針軸承是由一個向心滾針軸承及推力軸承組合而成,因此能夠承受徑向和軸向負荷。複式滾針軸承在徑向空間受到限制時能為軸承配置定位。適合於定位軸承佔據太多空間或軸向負荷很大、轉速很高或對僅僅推力墊圈潤滑不足的應用場合。

请问国内有厂家生产,或者有代替品吗?

网友:
你有具体型号吗,或者尺寸

网友:
这个是组合轴承,INA生产的, 是由滚针钢球组合而成的。 这类产品常州那边做滚针的厂家生产。具体型号,你可以查下INA的样本。上面都有的。

组合轴承是径向截面高度最小的定位或单向定位轴承,其使用于传动工程和工具机上如:钻床主轴、定心中轴、钻套、蜗杆、数控机床、板牙头主轴的轴承及类似的应用场合。
NKIA组合轴承——向心滚针轴承与单向角接触球轴承的组合,用于轴向轻负荷。
NKIB组合轴承——向心滚针轴承与双向角接触球轴承的组合,用于轴向轻负荷。
NKX组合轴承——向心滚针轴承与推力球轴承的组合,用于轴向重负荷。
NKXR组合轴承——向心滚针轴承与推力圆柱滚子轴承的组合,用于轴向重负荷。
ZARN/ZARF组合轴承——滚针和双向推力圆柱滚子组合轴承,适用于数控加工中心等丝杠支承。

网友:
我以前也找过一段时间 后来一直找不到

网友:
这种轴承不错,简化轴承布置了。
找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