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零件焊接后变形导致定位孔偏置 ,怎么改变焊接工艺?

楼主(2012-02-24):
如图所示:这个焊接总成是由三个部件构成的,焊接后变形量较大,画红圈内的两个检测孔无法插入检测销。黄线为焊段位置,求经验前辈指教。

楼主:
中间5个大孔均为减重孔

网友(点评):
白车身焊接,焊完下不了工装的见多了,只能从工艺上想法了。

网友A:
焊后能加工吗?

网友B:
最好焊后加工  即使是做工装 在工装上焊 也变形 不过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后能加工吗?

就是焊后不能加工  因为孔偏的那个孔恰好是撞车定位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焊后加工  即使是做工装 在工装上焊 也变形 不过小点

我们也正考虑这个问题 ,不过这实在是解决不了了才考虑这么做。毕竟前期工艺都定下来了,再改的话很麻烦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焊后不能加工  因为孔偏的那个孔恰好是撞车定位用的。。。。

{:soso__3386303002721535004_3:}装车.....打错了

楼主:
试过对角线焊接  但是焊接过后应力释放还是太大,考虑的是改变工装夹具,先定位零件,然后再焊接,这个办法还没试用,看之后又改变没有?

网友C:
小孔焊后打,大孔焊后割

网友(点评):
冲压白车身件,焊后加工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孔焊后打,大孔焊后割

恩,在等两天,如果夹具工厂这两天能做好,就能得出结论了,到底是焊后加工孔还是继续改变焊接工艺。

网友D:
从焊接工装,焊接时的焊接参数入手吧,在满足强度的前提下最好改成间断焊,每段焊缝长度当然是越短越好了。
如果焊接变形基本稳定可以在下料的时候将孔的位置适当偏移一下

网友E:
如果每次偏移的 方向和偏移量都是差不多的,建议用工装焊接装配时,预留反方向的偏移量。毕竟你那个零件孔在焊接前加工可以直接用冲床冲出来,而你如果该由焊后加工,零件的冲压模具都会要改啊。增加成本,而且焊后加工的孔质量的一致性恐怕也不好保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焊接工装,焊接时的焊接参数入手吧,在满足强度的前提下最好改成间断焊,每段焊缝长度当然是越短越好了。 ...

偏移孔这个倒还没考虑到  现在正在改工装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每次偏移的 方向和偏移量都是差不多的,建议用工装焊接装配时,预留反方向的偏移量。毕竟你那个零件孔在 ...

恩  这个可以试试{:soso__583488213902050435_3:}

网友(2014-06-10):
用电阻焊 行吗

网友(2016-07-12):
很简单啊,比如孔30的 你做29,9的圆棒焊接前先放到孔里,焊完冷却后再拿掉29.9的圆棒

网友:
比如30的孔 你先车一截29.9的圆棒,焊接前先放每个会变形的孔里,等焊接完,冷却后再拿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