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度与模态的关系,请教

楼主(2012-02-24):
请教

零部件的刚度变化对产品的固有频率有何影响,刚度改变是否影响零部件的模态?

网友:
一般而言,刚度提高的话,零部件的固有频率提高,

网友A:
看一下最基本的一位振动的弹簧振子模型以及推导过程,这个是根本,以后包括多自由度的,还有其他的很多东西,都是以此为基础的,要看旋转,还需要看看转子动力学,但是也离不开最基本的弹簧振子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最基本的一位振动的弹簧振子模型以及推导过程,这个是根本,以后包括多自由度的,还有其他的很多东西 ...

很是感谢前辈哈弹簧振子模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是感谢前辈哈弹簧振子模型

看任意一本振动学理论的书,都会有的

网友(2024-12-26):
固有频率=根号下(k/m)*根号下(1-ζ平方),其中k是刚度,m是质量,ζ是阻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