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微型离合器?

楼主(2012-02-24):
摆弄一个小玩具,使用模数1的小齿轮,一个动力带多组齿轮。现在想要每组齿轮都具有自动离合的功能,所以每组齿轮上都要加离合器,大家有什么好方法?有没有标准的可实现自动离合的装置,最好直径在40mm以下,电磁,气动都可以,传递扭矩在1.5----2N。M,主动轴转速在140转/分,不知谁用过?

楼主:
比较两种离合方式的动作可靠性和稳定度,以及成本

网友:
应该第二种方案比较好

网友:
个人倾向第一种:第一次只需要动主动轮就可以了 而其动作简单直接。只需要做个拨叉类零件就可以。
而第二种需要两组惰性轮同时摆动脱离。如果重新定位时 基圆可能会偏离

网友:
汽车起动机电磁离合,在发动机运转情况下起动起动机易产生齿打齿、齿咬齿。

网友:
很难找,我们前段时间做的一个机器上也要用很小的电磁离合器,有那么小尺寸的,可扭矩就没有那么大了。你可以看看日本三木的

网友(点评):
多谢,三木确实有合要求的。

网友(点评):
三木的太贵了,用不起,网上找了家国产的,尺寸做得更小,让他送了两个先试用。

楼主:
已找到,如图

网友(点评):
在哪弄的资料?

网友(点评):
百度搜的,三木的太贵,找到两家国产的,先试用一下看看

网友(点评):
你能不能把气动、液压攻牙机上的片式离合器作个参考……

网友A:
l两种方案都有问题,标准的离合器使用是齿轮动,靠离合器离合来控制空载和负载。
国产离合器可靠性上有风险,材质和加工精度上控制不住。
三木可以用,已经是进口离合器中相对性价比合适的了。

网友(点评):
多谢了,我已订了国产的,反正是试用,不合适的话再用三木的,机器还在开发阶段,用配件肯定是尽量节约成本,机器成本太高了,对市场预期就不理想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想这么做:一个动力源,n组齿轮,一组齿轮工作时其他组齿轮自动脱离动力。如果是这么想的,我们公司的产品上有一种结构可供楼主参考:一个动力,两组齿轮,实现正反转自动分离,正转时第一组啮合,翻转时第一组分离,第二组啮合

网友(点评):
我可能没说清楚,我是一个动力源,多机头并联工作,每个机头都要有单独的离合来控制单个机头的启动停止工作,多谢了,有需要会联系的。在这里可能不合用。

网友(2013-06-10):
引用 网友A:
l两种方案都有问题,标准的离合器使用是齿轮动,靠离合器离合来控制空载和负载。
国产离合器可靠性上有风险 ...

请问楼主从哪整的资料,能不能给我一份,顺便告诉一下厂家的联系方式就最好不过了,我想了问一下扭矩,现在挺需要这玩意的,到处找找不到呀

网友:
各位朋友,我想要一点有关超越离合器的资料,哪有给我发一点,谢谢

网友(2013-11-09):
关注,帮顶! 微型离合器。

网友:
类似CVT,盘片中间夹着小轴承呢?盘片夹住皮带呢,传动了。盘片松开皮带呢,皮带就在轴承上。。。离了。
自己造着玩的话,尽量多加点自己的东西,是不是更过瘾?

网友:
这个好像有点难实现~

网友(2014-01-23):
磁带随身听上有这东西

网友:
有,VMTT公司有做的。

网友(2014-08-04):
引用 楼主:
已找到,如图

你好,请问你最后用的是哪家的离合器,我眼下也需要这玩意儿,谢谢。

网友(2016-03-21):
我也想弄个小离合,但就怕碰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