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与耐高温,请教

楼主(2012-02-24):
不锈钢管热处理温度 与耐多高温度有什么关系啊 ,还是热处理温度就是耐多高温度啊 ?

网友:
热处理温度与耐多高温度是两个概念,热处理温度与要实施的工艺有关,而材料的耐温性能主要取决于材料的化学成分,但达到特定温度时,材料有可能相当于进行了热处理,反过来使耐温性能发生变化。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热处理温度与材料耐高温是两码事,热处理温度是工艺要求,而材料耐高温是材料本身成份问题

网友:
热处理温度与材料耐高温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