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Φ9.1的钻头能加工出小于Φ9的孔吗?

楼主(2012-02-24):
一钻孔攻丝,钻孔用Φ9.1的钻头,攻丝后用Φ9的量规测量下不去,不知道是孔小了,还是攻丝毛刺太多。
请教:Φ9.1的钻头能加工出小于Φ9的孔吗?

网友:
会有9.1钻出9这种现象,但是不能特意去用9.1的钻出9的孔,攻丝后你用9的量规是测什么呢?

网友(点评):
测量底孔直径,即螺纹小径

网友:
高速钢钻头的刃径要比标的小一点,一般也就0.05。你这么量的未必是孔的内径。你在钻完孔后量下看看。如果的确是的话,有可能你的钻头用的时间长了两边的侧刃磨损了。

网友(点评):
钻头已经换了,也不可能再做实验,因为没有实际用处,只是思考一下。

网友:
额,一般钻的孔都是偏大的。你这种情况很可能钻头磨损了。

网友:
是不是买了山寨的钻头,用尺先量一下,是不是钻头本身就小呀

网友:
工件材料?  攻丝前量一下底孔   钻头或丝攻质量问题

网友A:
你钻的孔不圆,是多边形,所以测量孔径尺寸小,是钻孔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钻的孔不圆,是多边形,所以测量孔径尺寸小,是钻孔质量问题。

大侠,钻头什么样能钻出多边形?

网友:
? 孔还会变小????????????

网友:
量一下钻头看是否磨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钻头什么样能钻出多边形?

钻头没磨好,钻出的孔就是多边形,一刃高一刃低,磨得不正等

网友(点评):
一刃高一刃低就能钻出多边形?不能吧

网友(点评):
论坛里还有专门钻多边形孔的帖子,看了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1 丝锥磨损,毛刺内翻 导致底径变小。
2 可能钻头就是小的。

网友:
钻头磨不好,钻薄板时会出现孔不圆,呈多边形

网友:
铸铁件变小

网友:
攻丝后变小是正常的,钻孔后一般不会变小,但是在钻铝铜等较软材料时也有可能带起材料,使得孔看似变小了。

网友:
攻丝后,挤压作用,再有毛刺清理不干净,就有可能导致这样的情况

网友:
一般不会,钻出来的孔一般比钻头要大些,还有机床的跳动,会小的可能性是攻丝后有毛刺翻出

网友:
一般钻的孔都是偏大的。你这种情况很可能钻头磨损了。

网友:
表示关注  也太小了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钻头什么样能钻出多边形?

钻头太虚,材料发艮,单边啃刀就可能出多边,不过一般孔口会这样,钻进去一点就要好很多了,

网友:
一般不会有这现象!钻头虽然有倒锥但100mm才锥0.05mm不大可能钻小!可能是毛刺,或者你的丝锥等级和量规等级不符

网友:
长见识了,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钻头什么样能钻出多边形?

你还别说,当钻头没有磨好的时候,就有可能钻出不像样的三角形,。。。

网友:
钻头头磨损了会变小的,我经常遇到。。嘎嘎

网友:
不可能吧,钻的最少应该是9.1

网友:
攻丝后材料被挤压,原来的孔径就变小了,各种材料打孔攻丝所选择的底孔孔径是不同的

网友(2012-04-05):
要不就是没钻好,要不就是钻头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