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可以加工渐开线曲面吗?

楼主(2012-02-24):
请教各位师傅:数控车床可以加工渐开线曲面吗?

网友A:
如果渐开线曲面在轴向轮廓表面的,是可以的..

网友:
不知你的图纸是如何?可以贴上看一下。
只要在数学上处理好了,用宏程序可以实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渐开线曲面在轴向轮廓表面的,是可以的..

还是一生大师问问题一针见血啊,如果是径向的貌似就没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一生大师问问题一针见血啊,如果是径向的貌似就没法了!

哈哈...我汗!!还是你厉害啊!

网友(点评):
别,你谦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