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小,无法采购山特防震杆,震刀纹如何解决?

楼主(2012-02-24):
卧式加工中心,100轴承孔长390,使用肯纳KM式100延伸杆2节,粗镗余量0.2直接无法消除刀纹,余量0.4时有时可以有时也会消除不掉。精镗使用T型11刀片R=0.4,也使用住友CBN700刀片,VC只放了60M,效果依旧不行。由于产品量小,无法采购山特防震杆,不知道有无方法解决。

谢谢!

网友A:
说说我很久以前一个减震的例子,望更给你带来解决之道
精车一个内孔,316不锈钢,孔径65.上差加0.03.孔长352(公差不将主要,主要的是光洁度。要高。什么程度,客户没说。就说你尽量弄。
先在车床主轴孔内放一个尼龙塞,车一个通孔。与将要上场的刀杆0.05左右的间隙配合(感觉差不多就可以了,无大碍)。刀杆一头通过尼龙塞孔,就相当于给刀杆做一个“顶尖”

网友:
哥们,不至于吧,还不到五倍径呢。好的国产刀杆都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国产的钢刀杆能五倍?什么牌子的?

网友:
兄弟这才四倍径而已,假如你想用接的镗刀杆,可用山特CAPTO C8的,不要超过3节。或者自己搞把两节镗刀,你应该看到过加长免
面铣刀杆吧,假使你用的是BT50的话,那些做刀柄的可以帮你做个锥柄,其它你自己做,然后你配个镗头就好了

游客

网友(2012-07-03):
接几节 也防震的价格区别就不是太大了,效果估计就相差大了。
CAPTO接口就不要接好几节了,直接防震了。

网友(2012-02-25):
自己做一把焊接的铰刀就可以了

楼主:
哥们问题的关键是在不采购新的刀具情况下,山特的防震杆无论面铣和镗刀杆我们都有只是产品干涉,现有的肯纳KM接口的粗糖刀只是状态不稳定却不知道为什么,个人感觉现有粗糖的震刀纹无法避免无论使用的刀片状态怎么样,我在想如何使用精镗来修正震刀纹,现有精镗刀为山特C8接口刀柄+C8变C6+C6-100延伸杆+山特镗头。总长430.粗糖后的余量小于0.2时无法消除,大于0.2时又不够稳定。我提出的问题是在这种状态下,怎么才能找到最佳状态。箱体材质HT2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我很久以前一个减震的例子,望更给你带来解决之道
精车一个内孔,316不锈钢,孔径65.上差加0.03.孔长3 ...

谢谢宝贵经验,啃爹的刀具!

网友:
试试用日系的断屑槽有方向的精镗刀片呢,可能是你目前使用的刀片比较钝(欧美的都一样)。还有,用金属陶瓷的切削力更低一些。如果不行刀尖圆角再换小一号的。总结:TPGH110304L TN60或者TPGH110302L TN60(如果没猜错型号的话,因为手头没有日系的刀具样本)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宝贵经验,啃爹的刀具!

这也扣分?你能淡定?拜托

游客

网友(2012-07-03):
不好意思 ,估计是按错了!

网友(2012-02-26):
1、选择主偏角90度的刀具
2、选择刀尖圆角半径小的刀片
3、选择较大前角的刀片(就是比较锋利的刀片)
4、二楼的方法不错
5、实在不行就用手工刃磨的刀具,毕竟手工刃磨的刀具可以做到非常锋利,刀尖圆角也可以磨得非常小,并且在副后刀面上修磨出"消震棱“

通用的商业刀片一般考虑到多种应用场合,综合性能比较好,而且寿命长。但是在一些特定场合,手工刀片也有优势

网友:
可以将你用的CBN刀片磨个6度的前角试试。

楼主:
今天又开始做了,无任何改动的情况下,震刀纹集中在第一个轴承盖的结合部位,而第二个轴承盖部位却很好。谢谢各位师傅的指教,明天我再尝试将CBN的刀片修磨一下。

网友:
别光考虑刀的问题,工件壁厚多少

网友(2012-07-02):
拿个杠杆表打一下主轴跳动再说吧,要是机床精度的问题,抗震也不顶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