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调质问题

楼主(2012-02-24):
图纸材料是45号钢锻打,调质硬度要求达到HB260-280。但我由于不懂材质与热处理的关系,进了一批45号钢铁板材料。现在发现板材材料很差,调质后硬度相当不均匀,相差大的地方几乎有200度误差。请问无论采用什么办法(譬如渗氮、渗碳等等),能使这样差的板材硬度控制在HB260-320之间吗?我把范围扩大到60度(表面硬度也可以),能实现吗?谢谢!
另问假如用其他工艺达到这样的硬度要求后,对产品的外观、颜色等有什么变化吗?能通过什么办法再恢复到机械加工这样的外观吗?

网友:
板材厚点的是热轧钢,金相低倍会有带状组织,但一般情况下,淬火硬度不会相差太大,不过可先正个火,再调质,调质要控制淬火质量

网友A:
是锻造后再进行调质,才发现硬度不均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锻造后再进行调质,才发现硬度不均匀吗

不是,原材料就是板子,应该是边角料做的4,还我调质都弄不好。

网友:
直接采用正火工艺。如果一边不行再执行一次,两次正火工艺,以后在考虑调质,如果两次正火工艺以后能满足要求,就不需要在进行调质。

网友:
采用正火工艺,如果不行就执行2次正火工艺,二次以后如果能达到要求就可以代替调质,如果不能达到要求可以在执行一次调质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