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深孔加工能做么?

楼主(2012-02-24):
总长700,外圆60,右端长度100,内孔35,中间内孔50,左端长度200,内孔35.是个阶梯孔,有办法加工不?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如果要求不严,可以分节作,留配合子口焊接,焊后光一刀外圆。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也想过,可是航空产品现在不怎么用焊接,再说了那个直线度要求挺高的,因为我对工艺不是很了解,直接加工不知道行不.最小壁厚要求也不是很严。

网友:
我这可以加工,有多少件?

网友:
有难度 两头加工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也想过,可是航空产品现在不怎么用焊接,再说了那个直线度要求挺高的,因为我对工艺不是很 ...

拼接也可以保证直线度,先做中心那接空心的管子,内径车准外径放余量,然后焊接2端的圆柱,焊接后统一车准外径,在车2端的小孔,这样2端2个孔的同心度也能很好的保证,不分节的确实不好加工的

网友:
在车床上可以加工,需要中心架,先加工φ35孔(稍留余量),设计一刀杆(类似于镗杆),有效加工长度350,车头与中心架定位,两端加工,粗车、精车φ50孔。最后精车35孔。

网友:
完全可以加工的 ,我们公司是数控车的,我们还有更大的外圆150~200,内孔80左右 带台阶孔的,长度最长的有3500mm。小的 可以直接车,大的 就用推镗+浮动镗刀+珩磨+滚压

网友:
可以直接车,大的 就用推镗+浮动镗刀+珩磨+滚压

网友:
我这有在的EDM可加工(CNC EDM可镗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