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液压系统图应先从哪部分开始下手,需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2-02-24):
本人新手,请教各位高手:

看液压系统图的时候应先从哪部分开始下手,需要注意些什么。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液压系统图中虚线代表什么。不是节流阀上的虚线,而是系统上的那种虚线

网友:
虚线一般是控制油路,根据液压执行元件(液压油缸或者液压马达)的动作,注意每个换向阀的通断,弄明白每一个动作油路是怎么走的(从泵到缸或者马达)
小弟也不太懂,还请赐教

网友:
首先充分了解设备的运行工况,然后是分清主油路与控制油路,主油路要弄清来龙去脉,控制油路也要弄清来源与控制对象。多复杂的系统也不外乎是一些基本回路的综合。所以,对基本回路要清楚他们的组成,工作原理,性能特点和应用。

网友:
恩,讲的 很到位!!!!!

网友A:
系统虚线一般是泄油!
看液压图一般从邮箱开始,到泵,沿着泵的出油走,一个一个的看,不要跳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虚线一般是泄油!
看液压图一般从邮箱开始,到泵,沿着泵的出油走,一个一个的看,不要跳着看!

虚线一种是先导油路,还有虚线框,阀的组合形式!泄油没见过……,希望别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