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管接头一般用什么牌号的材料

楼主(2012-02-24):
我要做一批油管接头,不知道是什么材料,要能热锻压,知道的朋友说一下,谢谢了,,价格越便宜越好

网友:
油管接头有铜的,不锈钢的,低碳钢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了。

网友A:
液压管接头所用材料取决于使用压力、安装方式,要搞清这两点,才能决定。

网友: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一般用35或45号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管接头所用材料取决于使用压力、安装方式,要搞清这两点,才能决定。

要求很低的,,压力也不是很大

网友:
一般用黄铜比较多的,可以用热锻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