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卸车技术讨论

楼主(2012-02-24):
自卸车看似简单,其实技术要点不少。

一,场地小,转弯半径小,转向机构可不同一般。

二,矿山路况复杂,需要很好的减震和越野性能,液压自平衡系统少不了。

三,大吨位自卸车多采用进口配置,康明斯发动机,ALLISION,DANA,ZF的动力换挡变速箱,性能好,使用寿命长,但价格也够狠毒。小吨位使用国产变速箱,干式离合器,用在普通货车还可以,用在自卸车可真喝一壶了。就选配变速箱而言,给国内变速箱厂家升级改造留下巨大空间。

最近首钢重汽和陕汽研制大吨位自卸车采用的就是国产动力换挡变速箱,配有液力变矩器,液压湿式离合器,液力缓行器,适应矿山环境。电气控制方式配置很高,中外联合设计,电子油门踏板和电子油门驱动,发动机变工况自动匹配。与自动波轿车类似的六-七位电子变速换挡手柄,变速箱适应不同作业工况,实现自动换挡。
在清一色采用进口件的大吨位自卸车行业中,能见到这样的国产自卸车,真是值得期待。

欢迎熟悉和关心自卸车的朋友参加讨论,分享经验,共同提高。

网友A:
我厂的自卸车是电动轮的,后轮是两个600V 600A的串激电机,有康明斯发动机提供能源带动发电机发电。单片机89C196控制电气部分。

网友:
中吨位的自卸车前置顶伸缩油缸采用气动换向阀,离合器有干、湿两种,又分单片、双片。大多数都采用法士利变速箱,档位不限,多数维柴发动机,解放自卸车先期使用哈尔滨变速箱后来在维修时改装富勒变速箱。挂档方式有拉线式、机械式、连杆式。煤矿大自卸车不用说了,因为本人不在矿上上班了,只能干些矿内干不了的活。小吨位的自卸车(5吨以下)有啥样就啥样——乱七八糟的都有(小作坊装的)。

网友(点评):
我也听人家说过,卡车不是买了就是成套的,需要选择地盘,然后选择变速箱、发动机、刹车器等等所以价格和性能有很大浮动空间。

网友(点评):
部分的自卸车底盘都是厢货车底盘,有的车主把车架加固,后厢加长、加高以至不惜一切代价改装大马力发动机、大功率富勒变速箱、加固后桥等等多了。

网友:
还有自卸车对驾驶要求很高 下坡 上坡 卸土都有要求的
尤其是卸土的时候不能一次就升那么高容易翘头,所以要是自卸车有自动配平衡的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厂的自卸车是电动轮的,后轮是两个600V 600A的串激电机,有康明斯发动机提供能源带动发电机发电。单片机8 ...

后轮是两个600v600a的串激电机……就是说轮边装两个串激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轮是两个600v600a的串激电机……就是说轮边装两个串激电机?

两个后轮直接由两个直流电机同轴带动,有一个励磁发电机为两个电动轮直流电机励磁,微电脑控制器控制励磁发电机发电从而控制电动轮转速。这种自卸车载重108吨。

楼主:
2010年北京国际工程机械展的国内主要矿用自卸车

谈到矿用自卸车车,先让我们了解一下2010年北京国际工程机械展的国内主要矿用自卸车系列产品
柳工首钢重汽SGE190(载重170吨),柳工SGA3722(载重42吨),三一SRT95(载重95吨),奇瑞重工QRZ48(载重48吨),其中柳工首钢重汽矿用车采用国产电控动力换挡变速箱,其它奇瑞,三一均采用美国埃里森电控自动换挡变速箱ALLISION。

矿用车市场是柳工之前尚未涉及到的最大的主机产品市场,通过入股北京首钢重型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柳工填补了产品线的空白。

楼主:
二,首钢重汽SGA3722(载重42吨)

SGA3722矿用汽车是首钢重汽自行研制开发的42吨级矿用汽车,适用于冶金矿山、露天煤矿、水利、电力、有色金属、建筑工地等场所运送散装物料的设备,属于超廓型非公路车辆。具有整体造型美观、结构布局合理、技术性能先进、质量稳定可靠等特点是今天要讲述的多家矿用车产品之二。
整车结构特点
采用全液压动力转向,气压蹄式复合制动,液压后卸式举升,油气悬挂减振,液力动力换挡变速箱,电子换挡系统,舒适豪华驾驶环境,箱形截面的高强度车架。
液压转向系统
全液压动力转向机构。另外设有应急转向泵,以保证突发故障时完成紧急转向。
冷却系统
冷却系统为水冷循环系统,即整体式散热器与缸套循环系统和发动机中冷循环系统。液力机械传动机构工作介质由热交换器实现冷却。
举升
两个四级升缩式液力举升油缸安装在车架纵梁中部外侧,采用电磁阀控制,内泄式限位,并具有强制货箱降落功能。

楼主:
三,三一SRT95(载重95吨)

SRT95是由三一重机自主研制的国内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95吨矿用自卸车。2011年10月18日BICES 2011展会开幕第一天,三一即向业界宣布首批20台SRT95矿用自卸车签约乌拉盖管理区鸿宇实业有限公司。
三一SRT95采用Cummins发动机;电控柔性自动换档Allison变速箱;全液压油冷盘式制动器;CAN总线电控系统;自适应变阻尼油/气悬挂系统。额定载重量95,000 kg;总功率为783 kW。

楼主:
四, 奇瑞重工QRZ48(载重48吨)
刚开发的QRZ48,载重48吨,康明斯QSX15-C发动机,阿里逊变速箱,前轮烛式独立悬挂,后悬挂采用A型架,制动系统采用鼓式,气压制动。
奇瑞矿用车QRZ48车厢主体结构采用高硬度、高强度的优质耐磨钢板制造,独立于转向液压系统设置。两支双级举升油缸安装在车架内侧、油缸的第二级为双作用式,配有中位常闭式转向阀、储能器和压力补偿式柱塞泵的独立液压系统。
奇瑞矿用车QRZ48采用Cummins低排放电控发动机,Allison电子控制、柔性换挡变速箱 组合一体的液力变扭器、液力缓行器和行星式齿轮变速器安装在车架中部。前进6档、2个倒档,在所有档位内变速器都能够自动闭锁,行车制动一双蹄、内扩张、气压驱动机械式,前、后独立的双回路由脚制动阀和辅助的手制动阀控制。
HOVA矿用自卸车“四大”整车优势
1. 良好的动力性 336马力发动机+430膜片弹簧离合器+ HW19710带QH50取力器软轴操纵式变速器+10.24专用双联驱动桥,驱动能力、爬坡能力强
2. 良好的平顺性加强型骨架蒙皮单边驾驶室+前回转橡胶减震+后双侧螺旋弹簧带筒式减震器+液压刚度可调座椅,平顺性好
3. 良好的稳定性整车外宽3000mm+加强型工程专用宽体铸钢双胎两级减速驱动桥+加强型工字型铸钢专用刚性前轴+加强型宽体等宽梯形车架+加强型前、后悬挂,带前后稳定杆+13.00-25轮胎,行驶稳定性、自卸举升稳定性好
4. 良好的承载可靠性加强型工程专用宽体铸钢双胎两级减速驱动桥+加强型工字型铸钢专用刚性前轴+加强型宽体等宽梯形车架+加强型前、后悬挂+13.00-25轮胎,承载能力、抗冲击能力强

网友:
矿车司机们可高兴了,开矿车跟开自动档家轿一样,手把方向盘,脚踩油门就够了。
加上司机室布置设计现在都提高标准了,夏天开着空调,冬天开着暖风,驾驶变得简单轻巧,舒适度大幅提高,加上动力换档变速箱具有柔性换档性能,大大减轻了司机的驾驶疲劳度。
这是我在矿车上亲自体现后的感受。

网友C(2012-03-28):
我现在在做一辆5吨位的自卸车,还不知道如何下手,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在做一辆5吨位的自卸车,还不知道如何下手,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呀

5吨车可不是个好项目,由于市场饱和,30吨以下自卸车市场空间都受限。
通常对于小型自卸车,都直接选厂家底盘车自行改造。而大型车则自行制作底盘车。

首先要选好底盘车。由于自卸车场地有限,地形恶劣,底盘车的转向器要灵活,制动系统要可靠,变速箱要耐用,发动机最好配COMMINS的。目前适用于小吨位自卸车的国产变速箱都是干式离合器,耐用性较差。动力换挡变速箱采用湿式离合器,可靠耐用,适用于大吨位自卸车,60-100吨。
自卸车的液压系统比较简单,但由于设计空间有限,顶升油缸角度小,对泵和液压换向阀压力要求较高,30Mpa以上。

下图是改造升级的动力换挡变速箱自卸车,国产变速箱,全自动电液比例换挡控制,含发动机节能控制,目前正在重载试验期间。

楼主:
新型国产自动档矿用车,启动很稳,加速性好,减速转弯均能应付自如。100吨的载重,你只用踩油门,踩制动,转方向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