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钢 开粗 洗面 用什么刀?

楼主(2012-02-24):
【请教】A3钢   开粗 洗面 用什么刀 最好  ~~~~~~~~

我们CNC有直径30的高速钢四刃立铣刀  可否?可以的话  需要打多少S和F

网友:
多大的平面啊?如果是开阔的平面而不是台阶面的话用面铣刀吧,效率高啊。你可以问问株洲的。开粗么一般Vc150~200m/min,每齿进给大概0.15~0.2。这只是大概,具体的要看你的切深,采用何种刀盘和何种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