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中间是什么样的四爪机构?

楼主(2012-02-25):
我想做个夹管装置,我传了网上找的两张图片,看不出里面是啥回事?是不是能自定心,吩高人解答。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带锥度的圆柱体,上有导槽,导槽里放4个手指。带锥度的圆柱外有螺纹,旋转圆柱,圆柱前进后退,手指收紧张开、
外面黑色的应该是锁紧装置

网友:
也不排除和机床夹头一样的结构

楼主:
这是圆管切割机,里面结构我也不清楚,我想应是手摇动上面的手轮会带动那切割机(应是低速的)绕圆管切割。下面靠机架那手把想可能是夹紧用的,转动可以带动里面四爪做定心运动。
我想用这里的夹紧功能,设计一个可以夹口径在102mm-250间管的夹具,管的长度不等(最长有5米多)。
求解释这里面的结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