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翻译,(唉,自己实在翻译不出来,用工具翻译非常不靠谱)

楼主(2012-02-25):
Mobile Cranes
The two-axle mobile crane sector has undergone a radical re-appraisal in recent years. What started off as a “mini crane” concept in Japan to cope with that country’s acute site and road congestion about five years ago ultimately blossomed into Tadamo’s Government sponsored Grevo “concept crane of the future”-----has now taken root in Europe.
The chief pioneer of the two-axle re-think in Europe is commonly held to be Compact Truck of Switzerland and Spezialmaschinen of Germany. Although single cab two axle mobile cranes are not entirely new-----both Coles and Gottwald made cranes in years gone by -----even rival manufacturers secretly admit to be being impressed by Compact Truck’s CT2 hydrostatic-drive mobile crane, although some question its economic viability in a world of low hire-out rates. Compact Truck is out to prove the sceptics wrong, however, and after quietly building up rental fleets in eastern Germany, sales have now taken off this for the CT2 abroad with around 130 units in current operation around the world.
Unsurprisingly then, Europe’s big mobile manufacturers have been looking closely at their own ranges. This culminated last month with the launch of Mannesmann Demag’s 25t AC75. Like the CT2, the AC75 has a single operator/driver’s cab, and has an automatic transmission. The crane has a width of 6.7m, clearance height of 3m and is powered by a 156kW diesel engine. GVW in travel mode is 20t. The main boom, which features Demag’s  profile design, is 25m long, and tip height with boom extensions is 40m.
One major rental company to put its faith in the AC75 is Baldwins of the UK, which has ordered ten units to be spread around the company’s depots, giving each a machine suitable for crane lire and machine removal and construction duties. says the AC75 fills a need for a highly versatile machine giving high utilisation in all sectors of the market.
Nevertheless, no other crane manufacturer has yet to put the CT2’s hydrostatic drive concept into commercial production-----a feature more commonly found on crawler cranes, excavators, and fork-lift trucks which normally have a maximum speed of 40km/h or less. Compact Truck says the CT2 is the first hydrostatic-drive vehicle suitable for motorway driving, with a maximum speed of 80 km/h. The company claims to have developed a system that prevents the hydraulic oil overheating. Only one-fifth of the oil capacity is used for driving and an oil cooling system has been added for work in tropical climates, such as Thailand.
The use of hydrostatic technology allows much more freedom of design, particularly with placement of the diesel engine-----which is situated at the rear of the vehicle. The engine, together with the pumps, acts as a counterweight at the rear of the slewing structure.
The design also eliminates boom overhang, which is normal with cranes with conventional drive and driver’s cab located at the front. The vehicle has an overall length of 6.49m, a width of 2.49m, and a height of 3.27m or 2.7m with the cab removed.
After initial scepticism, European rental houses seem to be warming to the hydrostatic concept, with approximately 80-90 units in German hire fleets. Most of the sales have been single units sold to rental companies. Other units are working in The Netherlands, Belgium, Finland, Russia and Switzerland. The company has also gained a foothold in the Far East and USA. Syracuse Equipment, Compact Truck’s US dealer, has taken delivery of a number of units and is promoting the machine at an open day in this month. Compact Truck’s dealers in Thailand and Taiwan-FLS and I-Cheong, respectively-----have also been promoting the machine.
This re-appraisal of the two-axle product sector has recently seen Deutsche Grove stop production of the two-axle 20t KMK 2020 following its takeover of last year. The KMK 2020, launched in 1993, was based in the original Gottwald AMK31 design acquired by Krupp in 1988. Generally speaking, the KMK 2020 was bought by rental companies that wanted one unit in their fleet to be used as a taxi crane in industrial areas, capable of both on-road travel and indoor use for machinery removals. Mike Lamb, joint managing director of Deutsche Grove, believes that demand for this type of product has now largely been satisfied, and as a result, the market is “extremely limited”.
As a consequence, Deutsche Grove has been concentrating much of its efforts in the two-axle sector on the 35t GMK 2035, with sales this year expected to be around the 50 mark, of which around half will be in Germany. This unit is said to have gone down particularly well in the Netherlands and Belgium. The GMK 2035 features the Megatrack all-wheel independent suspension system that Grove inherited from Krupp. The carrier width is 8.92m with a turning radius of 6,58m. The crane is equipped with a four-piece 29m main boom and a fully-hydraulic telescopic double-folding lattice boom, offering an extra 8.5m or 15m.
Like Grove, other manufacturers are convinced that the more ‘conventional’ two-axle design concept is far from in decline. Germany’liebherr-Werk Ehingen, for instance, manufactures the successful two-axle 30t LTM 1030-1, equipped with a 26m main boom and 14.40m fly-jib. Tadano-Faun meanwhile has taken recent advantage of the peace dividend in Bosnia. Last month, the company delivered two of its two-axle 30t ATF30-2 models to Sarajevo, where they will be used to help rebuild electrical installations. The company says one of the biggest problems the cranes have to face is bomb craters in the road. The ATF30-2 is equipped with 25.30m main boom and a fly-jib of 12.20m.
Two-axle all terrains are prominent in the product line of PPM, the French division of Terex Cranes, which produces a number of two-axle units in its Quadral range, with capacities of 22t, 28t, 33t, and 40t. These feature Mercedes-Benz engines, ZF gearboxes, and Kessler axles.
A host of small southern European manufacturers also offer two-axle all terrains. Luna of Spain, for instance, manufactures three two-axle units with capacities of 25t, 30t, and 35t. Italy boasts a number of smaller manufacturers, such as Ormig, Rigo, Locatelli, and Marchetti. Ormig picks out the compactness of its cranes as a particular selling point, and gives the example of Italian crane hire company Vernazza. The Latter used a two-axle 30t 302ttv in the mediaeval city centre of Genoa, where it has to manoeuvre in extremely tight spaces. The small crane dimensions and steering radius ensure these jobs are carried out safely, and Vernazza has nicknamed this model “City Crane.”
Marchetti’s product line includes the two-axle 40t MG 40.2 as well as a mini rough terrain crane capable of 40km/h onroad speeds. This is the MG 10.28 Trio’ lowheight unit with a vehicle width of 2m and 19.1m full-power boom. Locatelli offers two two-axle units with capacities of 25t and 35t. One of competitor Rigo’s Latest designs meanwhile is a ‘crucific-style’ outrigger base configuration for its two-axle RT200 mobile crane.

网友A:
移动式起重机

两轴移动式起重机行业在最近几年发生了激进的重新评估。开始“小型起重机”在日本的概念,以应对该国的的急性网站和道路拥堵,大约五年前,最终进入Tadamo政府赞助Grevo“未来的概念起重机”开花了-----现在已经扎根在欧洲。

两桥重新考虑在欧洲的主要开拓者通常举行的德国瑞士和Spezialmaschinen的紧凑型卡车。单驾驶室两轴移动式起重机虽然不是全新的-----科尔斯和哥特瓦尔德在起重机-----去年甚至对手厂商暗地里也承认被紧凑型卡车的第二代无线电话水压驱动的移动式起重机留下深刻的印象,虽然一些问题,其低租率在世界经济上的可行性。紧凑型卡车是为了证明怀疑论者是错误的,但是,并悄悄地建立在德国东部地区的租赁车队后,销售已经起飞的第二代无线电话国内外当前操作在世界各地的约130个单位。

然后不出所料,欧洲大的手机制造商一直密切关注在自己的范围。这最终上个月的推出的曼内斯曼德马格25吨AC75的。像第二代无线电话,AC75有一个单一的运营商/驾驶室,有一个自动变速器。起重机具有宽度,间隙高度为3m6.7米由156kW的柴油发动机提供动力。在出行方式的总重量为20T。德马格的外形设计,主臂,其特点是25m长,尖与繁荣扩展的高度为40m。

一个主要的租赁公司将在其信仰的AC75 Baldwins英国,已下令10个单位围绕该公司的仓库蔓延,给每个机适用于起重机里拉和机械拆除和建设工作。 AC75说填补了一个高度灵活的机器在市场各界给予利用率高的需要。

然而,没有其他的起重机制造商尚未投入商业化生产-----履带式起重机,挖掘机,叉车,通常有40公里/小时的最高时速,或发现了一个较为普遍的功能的第二代无线电话的静压传动的概念少。 CT2说是第一水压驱动的车辆,适合高速公路行驶的最高车速80公里/小时,紧凑型卡车。该公司声称,他们已经开发出一种系统,以防止液压油过热。已增加了在热带气候下的工作,如泰国,只有五分之一的油能力驾驶和油冷却系统的使用。

静压技术的使用提供了更多的设计自由,特别是与柴油机-----这是在位于车尾的位置。连同水泵,发动机,作为一个在后方回转结构的制衡行为。

设计也消除了繁荣过剩,这是与传统的驱动器和位于前面的驾驶室起重机正常。车辆有一个整体长度6.49米,宽度的2.49米,,和的3.27米或2.7米拆下驾驶室的高度。

经过最初的怀疑,欧洲出租房屋似乎要升温至约80-90单位在德国租赁船队,静水概念。大多数的销售已出售给租赁公司的单一单位。在荷兰,比利时,芬兰,俄罗斯和瑞士等单位工作。该公司还获得了在远东和美国的立足点。雪城设备,小型卡车在美国的经销商,已交付单位,并正在推动的机器在这个月的开放日。在泰国和台湾FLS和我的畅,分别-----紧凑型汽车的经销商也已推动机。

这两个车轴产品部门重新评估最近看到德意志树丛的两轴20吨KMK 2020继其去年收购的一条龙生产。 KMK 2020年,在1993年推出,是基于在哥特瓦尔德AMK31原设计于1988年由克虏伯公司收购中。一般来说,在KMK 2020购买租赁公司,希望他们的舰队在一个单位,要作为一个工业区的出租车起重机,能够在道路上旅行和室内使用机械清除。 ,联合德意志树丛董事总经理,迈克·兰姆认为,这种类型的产品的需求,现在基本上得到满足,因此,市场是“非常有限”。

因此,德意志树丛已GMK 203535吨集中在两轴部门的努力,今年预计将围绕50大关,其中大约一半将在德国的销售。据说这个单位已经下降,特别是在荷兰和比利时。 GMK 2035功能的MegaTrack所有轮独立悬挂系统由克虏伯,格鲁夫继承。载波宽度为6,58米的转弯半径8.92米。配备了四件29米主臂和一个全液压伸缩式双折叠桁架臂起重机,提供额外8.5米的或15M。

格罗夫一样,相信其他厂商的“常规”两桥的设计理念是远在下降。 germany'liebherr-WERK爱茵根,例如,制造成功的两轴30吨的LTM 1030-1,配备26米主臂和14.40米起飞臂。多田野Faun的同时采取了最近在波斯尼亚的和平红利优势。上个月,该公司交付其两轴30吨ATF30的2模型的两到萨拉热窝,在那里他们将被用于帮助重建电气装置。该公司表示,起重机不得不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在路上的弹坑。配备25.30米主要繁荣和飞臂的12.20米ATF30-2。

两轴所有的地形是在PPM的产品线,特雷克斯起重机法国分工,生产的两轴单位在其Quadral范围与能力的22吨,28吨,33吨,40吨,突出。这些功能的梅赛德斯 - 奔驰发动机,采埃孚变速箱,凯斯勒车轴。

南欧小厂家还提供两轴所有地形。西班牙卢纳,例如,生产三个能力25吨30T,35吨的两轴单位。意大利拥有一个规模较小的制造商,如Ormig,RIGO,洛卡泰利,和马尔凯蒂的数量。 ormig挑选出了其作为一个特殊的卖点起重机结构紧凑,并给出了意大利的起重机租赁公司维尔纳沙的例子。后者用于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在那里有回旋在极其狭小的空间市中心两的车轴30吨302ttv的。小型起重机的尺寸和转弯半径,确保这些工作安全进行,并,维尔纳沙有绰号这个模型“市鹤。”

马尔凯蒂的产品线包括两轴40吨爵40.2以及迷你粗糙地形起重机40公里/小时onroad速度。这是一个2米的车辆宽度和19.1米的全功率繁荣的MG 10.28“三重奏”lowheight单位。洛卡泰利提供容量的25吨和35吨的两个轴的单位。同时的竞争对手RIGO的最新设计之一是“crucific风格的基本配置为两轴RT200移动起重机支腿。

意思应该差不多懂吧, 改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式起重机

百度翻译,google翻译,yahoo翻译,我全都用过了,非常不靠谱的。

网友(点评):
意思差不多明白就行了, 你还想吃现成的啊 哪有那好事

楼主:
引用 楼主:
百度翻译,google翻译,yahoo翻译,我全都用过了,非常不靠谱的。

用了一天时间翻译,老师给个不合格,最终另寻一篇来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