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深孔能加工吗?

楼主(2012-02-25):
具体尺寸如下图所示,材料为Cr12,这个是模具上用的,孔为冷却水管道。

网友A:
用火花机搞呗

网友:
                    穿孔机啊

网友(点评):
穿孔机?没听说过,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火花机搞呗

电火花这么长的孔可以加工??我对此表示怀疑。

网友:
      可以用慢走丝割呗

网友(点评):
650 太高了 断丝,你怎么穿 我看你

网友B:
用深孔钻,直径6的孔,对头钻1200mm长没一点问题,何况8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深孔钻,直径6的孔,对头钻1200mm长没一点问题,何况8mm的

深孔钻的种类很多,不知你用的是哪种,另外像这种及类似的深孔加工,一般的小作坊能作吗?加工费用如何?

下图就是一种深孔钻:

网友:
孔到边只有6mm.容易打歪。你先做引导孔两面如此。在用抛物线钻头对打贯通。慢慢打这活吃功夫

网友C:
深孔钻加工,完全可以,专业深孔钻小作坊收费价格是0.25/毫米,我说的是深圳地区价格,650长,大概160快钱左右,用1小时左右,6mm一下,或者16mm以上的孔价格稍微高点,以前做过很多热流道系统,这样的孔见过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深孔钻加工,完全可以,专业深孔钻小作坊收费价格是0.25/毫米,我说的是深圳地区价格,650长,大概160快钱左 ...

孔深不到10倍可以钻,不过材料不太好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深孔钻,直径6的孔,对头钻1200mm长没一点问题,何况8mm的

同意你的意见,深孔钻完全没问题

网友:
建议采用楼上说的那个穿孔机,主要用于给厚材料加工,不好做的小孔用。像线切割模具就很多用上穿孔机打穿丝孔。

网友(2012-04-01):
穿孔机,穿孔机主要是加工过硬材料,而且加工的孔一般是0.1MM到1MM的孔

网友:
显而易见你的工艺是错的而且是荒唐的。后面的工艺是正确的做的时还有细节问题,路线没错

网友:
用深孔钻   先用6个   再用8个

网友:
给深孔钻,小菜一碟!费用不高

网友:
加工是 可以加工的    什么材料的啊

网友:
件数少按8楼方法加工,件数多按9楼方法加工。

网友(2012-06-06):
像这样的孔上枪钻,半个小时就解决了,加工费大概100RMB的样子

网友:
用高速打孔就可以了,费用不高。

网友D:
电火花,很慢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了!!

网友:
有那么费劲吗?数量不多的话,就买普通的钻头就可以,在普通的摇臂钻上就打了,

网友:
这么长的孔,离边太近,不好加工了

网友:
学习了,深孔钻。
能不能钻头焊柄,两头加工呢?

网友:
很显然应该用枪钻加工

网友:
φ8,做个卡具,对头打没问题

网友:
深孔钻,没悬念。

网友:
什么要求都没,铣刀拉一刀,分分钟搞定,在氩弧焊补一下,花不了多少大洋。

网友:
用深孔钻(一种设备)吧,没问题,8mm孔1.5米深都能钻。

网友:
把车床改装一下给深孔钻多加几个“轴承”做托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火花,很慢

扯淡,电火花根本干不了这么深。
不懂别瞎刷哦

网友:
模具的水道没有太大的加工要求吧》??
你可以将水道扩大到直径20以内,再在两端嵌入两块圆钢头和加工的孔过盈或是过渡配合,再焊接外表面的缝隙,保证不漏水就行  然后在两块圆钢头上相应的位置加工直径8的孔 使左右贯通就可以了  只不过中间段的直径会比较大! 不过本来就是做水道 直径大了 冷却的效果会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扯淡,电火花根本干不了这么深。
不懂别瞎刷哦

你也好意思自称研究生学历,还搞技术研发的!

网友:
卧镗+加长钻头,两头钻,

网友:
在台摇臂钻,用深孔钻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也好意思自称研究生学历,还搞技术研发的!

650深8的孔,电火花能干,吹吧,请您不要瞎说,忽悠小同学,如不服气拿出有力证据。

网友:
用枪钻加工,(钻头中间有冷却液孔),你可能搞不到枪钻,只有电火花加工了。

网友:
深孔钻呀,在珠三角这边,这是最普通的了

网友(2012-08-20):
深孔钻加工qq675455209

网友:
之前一直有做这种活,不过孔是13的,长度是720,两端打,钻孔时两侧面打表,不会有啥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