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测出滚珠丝杠的定位精度呢?

楼主(2012-02-25):
接触滚珠丝杠也有一段时间了,但一直都是查完样本选了就用,买回来公司也没有质检看合不合格,一般滚珠丝杠的定位精度能达到0.03mm,重复定位精度能达到0.005mm,我想问各位社友的是:怎么才能测出滚珠丝杠的定位精度呢?望不吝赐教。

网友:
用千分表啊 我们做的机床就是这样测得  和校准垂直 水平差不多  0.001测不准 0.01还是侧得准的

楼主:
这位社友,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我经验有限,接触的不多,所以想想不出来这定位精度怎么测,请赐教!

网友:
我这边一般用海德汉光栅尺进行测量,简易测量时采用1um的千分表进行测量,可以选一段距离,每隔几微米的来回测试,就可以测出重复精度了(不过丝杆是已经装在滑台上的)。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网友A:
激光干涉仪,雷尼绍基本版 23万港币左右

网友(2012-04-24):
你说的是不是丝杆的反间隙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光干涉仪,雷尼绍基本版 23万港币左右

雷尼绍的东西是有点贵
不过都是好东西

网友(2019-04-10):
可以用光栅尺。将光栅尺和螺母固定在一起,选出零点以50.100.15.200作为有效行程,多测几组数据进行比较,我看你的丝杆精度应该是c7的精度等级,c7的丝杆任意取300mm精度在50um以内。

网友(2020-06-02):
重复定位精度你可以用千分表,定位精度你可以用定位块,加千分表,有激光干涉仪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