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水刀X轴有时有声音,怎么回事?

楼主(2012-02-25):
大地水刀X轴有时有声音有时没有声音是怎么回事?间隙已加垫片。是不是垫片掉了与丝杠摩擦的声音,还有别的可能吗?请高手赐教!

网友:
过了一定年限,丝杠磨损,丝杠与滚珠接触地方有间隙,是会有响声。该换了。

网友:
你可以拆下护罩观察,应该能判断出声音来自什么地方,不难找到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