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钻头切屑形状不好,“挤”到一起堵塞螺旋槽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楼主(2012-02-25):
今日一钻头异常折断,直接原因为排屑不良,切屑堵住螺旋槽。分析排屑不良时,发现其切削形状及其不好,“挤”到一块,且边缘表面似乎有熔化的痕迹,查阅某书籍,说其原因时只提四个字“钻头不好”,实在含糊。
求社区大侠指教切屑如此形状的原因?另,如果钻头一定要用,可否通过调整工艺参数进行改善?
(1.材料40Cr;2.主轴转速2830r/min—线速度80m/min,进给0.2mm/r;3.孔径Φ9,孔深16.5;4.设备为卧式加工中心。)

网友A:
看着像进给低了。多给些信息呢,什么材料,多大孔径及孔深,切削参数,什么设备等等。PS:钻头不便宜啊,整体硬质合金内冷钻。

网友(点评):
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进给低了。多给些信息呢,什么材料,多大孔径及孔深,切削参数,什么设备等等。PS:钻头不便宜啊,整体 ...

1.材料40Cr;
2.主轴转速2830r/min,进给0.2mm/r;
3.孔径Φ9,孔深16.5;
4.设备为卧式加工中心。

网友B:
调整工艺参数。进给和转速一定要精确。材质及钻头角度你都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整工艺参数。进给和转速一定要精确。材质及钻头角度你都要考虑!

大侠,小虾愚钝,“进给和转速一定要精确。材质及钻头角度你都要考虑!”这句话对我来说太难理解了,大侠能否讲得更详细些?

网友B:
不难理解。你使用的钻头是否有厂商提供参数,如果有可根据你的机床性能对照参数除以三,这是在你机床刚性低的情况下使用,如果机床性能良好直接考虑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难理解。你使用的钻头是否有厂商提供参数,如果有可根据你的机床性能对照参数除以三,这是在你机床刚性低 ...

如果没有呢…………?

网友(点评):
厂商没有查切削手册。自己算算。告诉你不如动动脑子。记忆更深。不是难题

网友A:
线速度80m/min,进给0.2mm/r,都是比较正常的参数。但是你这个看着就是排屑不畅引起的。进给适当加大,一定要断屑。冷却要充分。装夹方式呢?推荐用液压或热夹。不然夹紧力不好和跳动差引起钻头寿命差。

网友:
线速度太快了吧|!改用1000左右的

网友(点评):
兄弟没用过硬质合金钻头吧,80米很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速度80m/min,进给0.2mm/r,都是比较正常的参数。但是你这个看着就是排屑不畅引起的。进给适当加大,一定要 ...

大侠 ,钻削也要断屑吗?

网友:
你可以将线速度降至60米/分,进给从0.1MM/min加上去,看出屑情况而定,直至有段屑。你的材料有点粘,估计你的内冷不够充分。什么牌子的钻头,什么样的刀把,机器如何?

网友(点评):
0.1mm/min,小了点吧?

网友(点评):
0.1的进给太低了,更不能断屑了。

网友:
合金钻头钻孔,一般刚进入的时候会有一段长屑,但是以后就应该是短屑了。不然就是有问题。你那图片中的铁屑都烧成那样了。我在想,会不会是钻头未完全夹紧,或者进给用的是每分钟啊?当然,这种十分低级的错误应该可能性不大。
我随便找了个整体硬质合金钻头的加工视频,你参考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5OTAwNTky.html
你看看这钻头就是刚进入工件时有一段长屑,完全进入后基本都是短屑了。

网友(点评):
是啊,为什么我的不是短屑呢?

网友:
以下几点供参考:
检查一下跳动,
内冷的压力和浓度
整硬钻头的特点是低VC 高F 你可以降转速提进给试试,增加切屑的厚度,
如果不行,换刀具品牌,选一些别的厂家的,他们的钻尖形式.刀具角度.排屑槽的角度及形式不一样,会有适合你们需求的

网友:
一看就是冷却不到位 ,速度慢点

网友:
明显冷却不好,转速和进给不和理,打成这样当时发颤没有!

网友(2012-04-18):
出来的铁屑好像都糊掉了,改变切削参数,加冷却液。

网友:
冷却加大点,16.5个长不算长,要么就是你砖头磨的角度头问题,更或者直接换跟钻头试试不就知道了!看看是不是钻头的问题!本人觉得应该不会是钻头本身的问题!

网友:
试着排屑式钻孔,一定深度后钻头退出,看你的切屑明显是钻头在孔里硬挤出来的,切屑不正常,钻头在孔里切屑排不出来,造成刀具退火,切不动

网友:
图片看起啦很给力 希望能有更多这样的帖

网友(2012-10-09):
同意加冷却液,钻头退火造成粘滞,冷却液不只降温,也带润滑.

网友C:
哪里的钻头?

网友:
钻孔方式不对,估计你是直接钻到底,用啄式或深孔钻孔方式,还有看你铁屑估计你给的参数不对,你的钻头直径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的钻头?

感谢大侠回复,该问题好像是偶发事件,时间有点久了,已经忘记怎么好的了,要么是钻头刃磨不良,要么是工件材料粘。

网友(点评):
40cr是比较粘,个人感觉转速高了,进给不变情况下转速低点试试

网友:
我觉得这个帖子非常好,楼主提的问题以及信息很详细,大家分析的也都有道理,
希望以后常有这样的高水准的帖子出现,相信对大家特别初学者能帮助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回复,该问题好像是偶发事件,时间有点久了,已经忘记怎么好的了,要么是钻头刃磨不良,要么是工 ...

   是修磨的的还是原装的?偶发事件,品牌也的稳定的了。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大侠,时间确实有点久了,已经记不清了

网友:
试试开分屑槽

网友:
我靠,看上去断屑都成问题,纯WC的,线速度60~80,进给0.2~0.3mm/r试试。

网友(点评):
内冷你用上了吗?

网友:
楼主提供的切削参数看起来么有什么问题。
从图片上来看是由于排屑不好导致的钻体折断。
原因很可能有两点:
1.没有使用内冷或者内冷压力(流量)太小,作用不明显。
2.钻尖本身已经过度磨损了。

加工40Cr这种合金钢确实有点难,材料粘软,铁屑控制不好。
我的建议是:
1.内冷必须充分,而且经过充分过滤,滤纸密度5-25微米。
2.还可以适当加大进给,进给越慢铁屑约差。
3.使用高精度的夹持,液压或者热涨刀柄。

网友:
下图是硬质合金钻头铁屑的典型形状,给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回复,该问题好像是偶发事件,时间有点久了,已经忘记怎么好的了,要么是钻头刃磨不良,要么是工 ...

如果是偶发事件的话应该是钻头刃口钝化的问题了

网友:
转数真的高了,铁屑来不急排出啊,理论上说2830是正常的,进给0.2也正常,但你想下这种情况下你的进给是566每分钟啊。钻头两三秒的进给就把孔钻好了,铁屑怎么来的急排出呢???你说是吧。

网友:
钻孔时要抬钻头排一下碎屑,防止挤断钻头和造成孔壁精度不良,从排屑的图片应该是进给小了,应该在大一些试试,再一个钻头的排屑槽螺旋角也很关键,建议采用角度大一些的,这样钻头的整体强度会好一些。

网友D:
硬质合金钻头使用方法不同于高速钢的麻花钻,不建议使用啄钻的方式加工,理由是:
  • 多数硬质合金钻头无中心横刃(麻花钻有),一般也无需钻预孔或者中心孔,钻尖有一个部位会将铁屑撕裂而形成碎屑(除非材料粘软,进给低等).
  • 啄钻的加工方式有可能会有铁屑残留在孔底,二次切削铁西会对钻头带来很大的伤害,从而影响寿命。原因在于硬质合金钻头韧性比麻花钻差,抗挤压和冲击的能力要差一些(所以不适合低速加工)。而且在使用的时候要求要高一些,例如使用高精度的旋转刀柄(径跳小,最好是液压或者热涨),良好的冷却(最好是带中心出水的内冷)。
个人之言,仅供参考!

网友:
开分屑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质合金钻头使用方法不同于高速钢的麻花钻,不建议使用啄钻的方式加工,理由是:

  • 多数硬质合金钻头无 ...

  •  大侠能再深入讲下硬质合金钻头不适合低速加工的原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能再深入讲下硬质合金钻头不适合低速加工的原因吗?

    硬质合金相对于高速钢来说硬度高很多,红硬性也高得多,这带来的好处是更加耐磨所以可以承受比较高的加工速度,但是高速钢的话如果速度高的话就算冷却再充分也hold不住的。
前者相对于后者来说不利的一面是韧性差很多,不能承受冲击,由此对使用的条件更苛刻。例如一定要用高精度的夹持刀柄,像三爪自定心钻夹头就不是理想的选择,而应该选择液压或者热涨式这些高精度旋转夹持刀柄,以便将旋转径跳控制在最小。
    回到楼主提到的问题,为什么不适合低速加工?低速加工可算是一种恶劣工况,对刀具的挤压更严重,要求刀具有更好的韧性以抵抗这种挤压。对于U钻这种可转位刀片的钻头,一般中心刀片和周边刀片的材质是不一样的,中心韧性好抗挤压(中心线速度低),周边硬度高(耐磨)。
    洛里啰嗦说了一大堆,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帮助。

网友(点评):
给力啊。大侠

网友(2012-12-01):
    加大钻头角度试试。

网友:
    本人新手,前来学习,贴子不错,收获不小

网友:
强人啊,你这应该是涂层钻头。转速打到2830、进给566了。我们进给才给35啊,浪费了我们厂的刀子了。建议使用G83断屑切削。中途排几次屑就行了。不是钻尖的问题。

网友:
这么好的钻头,还内冷,打40CR稍微慢点应该好点

网友:
进给参数调好了就会断

网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回复,该问题好像是偶发事件,时间有点久了,已经忘记怎么好的了,要么是钻头刃磨不良,要么是工件材料粘。

网友(2013-03-17):
引用 楼主:
大侠 ,钻削也要断屑吗?

钻头加工时不断屑那就麻烦了,必须要考虑断屑问题

网友:
转速太快了,材料越硬转速越低,你这个转速导致钻头蹦了,才会出现挤的现象。。。。。。还有lz你用什么冷却????这也是关键

网友(2013-07-04):
钻头后角磨小点试试!麻花钻有时不快也出现过这种铁屑!

网友:
这个材料有点粘性

你可以用G83打。。。另外我看你爆裂的钻头上没啥焦点,应该不是冷却不够的问题。

网友(2013-08-03):
排屑不畅造成的,可能是钻头磨损了,也可能是钻头太短了,屑出来直接顶在夹头端面了!参数差不多!

网友:
进给过快   把钻头打花口试试

网友:
试一试在转头上开槽

网友:
转速太快!

网友:
选择的切削参数不好,还有你哪内冷却不到位,

网友E:
我用 过得D1.5的内冷合金钻,钻不锈钢也没出现你那种情况,

网友(点评):
我用过0.3的钻头,钻钛合金,嘿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 ,钻削也要断屑吗?

必须断屑啊,要不都挤死了么,
钢件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
冷却好用么

网友:
干40Cr,16的孔转速太快了,给300转左右,进给,40左右,先给20.听声音,用G83啄试钻孔,Q3Q5都行,水跟上,太热烧钻头

网友:
40cr热处理了?硬度多少?

网友:
都是高人那

网友:
国产的钻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 过得D1.5的内冷合金钻,钻不锈钢也没出现你那种情况,

兄台我说的是带内冷的,明白

网友:
看图片不是排屑不好,是短屑太差。建议优化钻头短屑效果

网友:
主轴转速太快了吧!太有钻头的角度也有关系的。如果是排削的问题的话,加工中心不是有个G83指令吗?钻下去3个往上太下,这样拍削应该没问题的啊

网友(2014-08-06):
钻头后角磨的不好,主轴转速过高

网友:
看起来是转速和进给不配套啊!我推荐一下切削参数转速S=2608r/min  进给F=300m/min 你试一下效果绝对刚刚的

网友:
为什么我们的9毫米合金钻头给1200转呢?钻45号钢,是钻头不够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