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啥刀比较好?效率和噪音的矛盾。

楼主(2012-02-25):
我们做塑料模具的  ,去年模板挖型腔用的是直径20的刀粒合金刀  ,转速3000 ,  走刀每分钟4000毫米,  切深0.5毫米  。效率挺高    。气冷 , 但噪音太大  ,人受不了  。

今年用的是进口的直径18毫米的高速钢铣刀  , 转速560   ,走刀每分钟100毫米  ,切深5毫米 一刀   。但效率比较低,   一块板子开粗要20小时  ,耽误时间  。

请问同行,用什么刀  噪音不大  ,而且效率高 ,  切削参数是多少       ?

网友:
什么牌的铣床。刚性太低!

网友:
声音尖锐而且加工表面震纹的话可能系统刚性有问题。如果声音低沉的话没问题啊。高速钢铣刀开粗你不是在累傻小子嘛。

楼主:
DMG63V加工中心 DMG63V加工中心

网友:
可能是刀具悬伸太长,是刀具本身的刚性不足而造成的,看这个切削参数,应是快进给一类的铣刀,小切深大进给是其特点,这类铣刀由于切深不大,所以需求机床的功率不高,机床本身的刚性不是问题,如果型腔大,可以选用D32或D50的大刀开粗,小刀清角,如果有限制,也可用重金属材料的刀杆材质来增强刀杆的刚性,也或可以用夹持短一点,随着深度增加来改变刀具的悬伸,以上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3-03-31):
看你这个加工时间应该是型腔挺大,为什么不用大点的刀呢?用圆刀片的更好些,R5或R6的,比方肩铣效率要高不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DMG63V加工中心 DMG63V加工中心

加工的什么材料,有没有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的什么材料,有没有硬度

模具钢

网友:
大牛鼻刀第一次开粗啊

网友:
我这边有代理进口的刀具,麻烦把联系方式发到我邮箱,我发些资料给你看看
147572388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