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如何车小的R倒角?

楼主(2012-02-25):
我是个新手,刚接触到数控车床,是凯恩帝数控的,在车圆环件的外R倒角时,因半径很小,只有1.5mm,而车刀的刀尖为R0.8的桃形外圆机夹刀具,工件直径为¢56.2mm,我正常应从端面的¢54.5MM处开始车R1.5圆弧倒角的,一直车到(X56.2 Z-1.5)处,但实际车完的结果是基本是没有车出来,只有很小的一个直线倒角,我试了不同的起刀点,都不能得到完美的圆弧,请前辈们指教一二,不胜感激!(注:此机床没有刀尖补偿功能)。程序如下 :
G0 Z1 X54.5;
G1 Z0 F100;
G3 X56.2 Z-1.5 F100;
G1 Z-2;
G0 U2;
Z10;

网友:
G03后面怎么没有R数值,如果没有刀尖补偿指令可以用刀尖圆弧中心编程;

网友A:
G0 Z1 X51.6;
G1 Z0 F100
G3 X56.2 Z-2.3 R2.3 F100
G1 Z-4
G0 U2;
Z10;
试试看是什么效果

网友:
没有刀尖圆弧半径补偿的话,车凸圆弧实际编程R为图纸要求R加上刀尖R,车凹圆弧为两者之差。
LS正解。
但是最好从端面开始车,然后接圆弧。不然端面和圆弧起点有接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G0 Z1 X51.6;
G1 Z0 F100
G3 X56.2 Z-2.3 R2.3 F100

应该是这么回事!!!

网友:
和楼上的意见一样。。。。。。。。。。。。。

网友:
和楼上的意见一样。。。。。。

网友:
和楼上的意见一样。等楼主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