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液压站的液压油,请教

楼主(2012-02-25):
   毕业还不到一年,虽然在学校学过液压传动,也知道一般液压油很敏感不喜欢受污染,但这次能跟着师傅们一起更换液压油我很高兴,谢谢他们给我一个实践的机会。我们采用46号液压油,我们首先将工具器准备好,然后等待检修时间的到来,检修时间到了后我们先将邮箱上的添加油盖拆下,用一台齿轮抽油泵将废油抽出(有个疑问是否改变齿轮旋转的方向就能改变进出油的方向),油抽完后我们首先用棉纱将废油擦完,然后用面团将邮箱清理干净,最后再用新抹布重新擦一遍。我们还把滤油器取下来重新用柴油清洗了一遍,用压缩空气吹了一遍,不知道我们还有那些地方做的不到位,求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怎么可能,我们其他阀门直接没有动过,一到液压站师傅们就叫不要动阀门,因为都是调试好的,没事的可能我们还会成为朋友。

网友A:
油箱清理完成后,还要对油管、缸等全部清洗,方法是用另一液压系统管接头a―a、b―b对接启动电机,手动换向阀或电磁换向阀频繁动作使油缸杆伸出缩回,完成后连接清洗过后的液压系统a,b拆开放到另一系统油箱加油口,启动,缸杆a进油,清洗油从b流到油箱盖口,这时缸杆己伸出到底。然后接b,a口放到油箱盖口,使缸杆缩回……完成可以使用了。兄弟;这样给你描叙有点太——磨蹭!!!经常干经常学经常摸索慢慢地会明白的。

网友B:
除了油箱里的油更换外还要对管路,缸,马达,蓄能器等存油的地方进行更换。换完油后系统启动还有进行排气,对个拆解接头部位进行检查泄漏。避免爬行。

网友(点评):
闭式系统有自清洗功能,不用清洗,换滤芯就可以。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液压站的清洗同样包括对执行元件和控制元件的清洗,这样系统才相对更清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箱清理完成后,还要对油管、缸等全部清洗,方法是用另一液压系统管接头a―a、b―b对接启动电机,手动换向 ...

谢谢大哥的指点,我以后会好好的想和学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油箱里的油更换外还要对管路,缸,马达,蓄能器等存油的地方进行更换。换完油后系统启动还有进行排气, ...

谢谢你们的指点。以后我们会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箱清理完成后,还要对油管、缸等全部清洗,方法是用另一液压系统管接头a―a、b―b对接启动电机,手动换向 ...

谢谢大哥的指点,我明白你的意思啦,就是用液压清洗油清洗整个液压回路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的指点,我明白你的意思啦,就是用液压清洗油清洗整个液压回路吗?

谢谢,那天我们还真没有清洗整个回路,下次会注意的。

网友:
启动油泵电机应该点动,确定电机旋向与泵旋向一致,并无异常噪声。

网友:
改变齿轮泵旋向可以改变进出油方向,但只能用在抽、注油场合。

楼主:
嗯,知道了,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学习了,换油很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