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车床应该怎么加工?

楼主(2012-02-26):
我这里是个小厂,技术和设备都不行。有这么个东西,调质45钢,量不大,几十件。问一下大家,在质量可以保证的前提下,这个东西在车床上应该怎么加工才快。

网友:
帮忙顶一下,我是用手机上的看不太详细

网友:
就在普车上车就可以啊

网友:
一夹一顶粗车,用鸡心夹两顶精车

网友:
0.02同心要求的一次装卡下来,两端0.05同心的软爪一卡一顶搞定,光洁度要求木有的话就好办了,要是有光洁度要求估计要上磨床

网友:
注意热变形就行了,不要做弯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以后就不要在社区里发表了。

网友:
大话多,出下工艺,工序,走刀量,切削速度,刀具,量具。关键速度绝对要快,质量达到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