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新的钻机设备,需要简单改造

楼主(2012-02-26):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名普通的山西煤矿下井工人,从事井下地质钻探工作4年。最近我们要使用新的钻机设备,需要简单改造一下,所以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开始正题:我想请各位设计一个液压系统,      具体就是我们 现在用的钻机,旋转部分和前面的截止器部分不联动。(钻机旋转部分带动钻杆旋转,    截止器部分是为了夹紧钻杆,然后反向旋转,卸钻杆用的。)现在我想改进一下,实现旋转和截止器的联动,就是   旋转的时候截止器松开,停止旋转的时候截止器夹紧。(因为有时候我们要打仰角钻孔30到50度,如果不联动,钻杆就会滑下来,很危险!
-

网友:
钻头用的是液压马达么?截止器夹紧也是用的液压么?如果这样你就加个2位4通阀好了   做个简单的换向回路

网友:
ZDY 6000LD履带式全液压坑道钻机技术交流
http://wenku.baidu.com/view/3086087001f69e3143329486.html?from=related

里面有”卡盘“与”夹持器“联动部分的介绍。

网友:
太矿周围一大堆小公司玩这类东西,什么类型都有,你随便找一家就可以,根本不必劳神,山寨一个新机器都行,我一个熟人就开这类公司的,

游客

网友(2012-07-05):
998真厉害啊,对山西挺熟悉啊!
谢谢!!!那么你俩?????????
太原矿山机器集团被太原重型机器集团联合八家煤矿出资改制为太重煤机‧太矿集团
“太矿”太原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