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碳及留加工量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2-26):
渗碳及留加工量的问题------轴的材质是GCr15高碳铬轴承钢

1.轴的材质是GCr15高碳铬轴承钢   周长790 MM  最大外圆69.5MM
2.表面需要渗碳处理

想问一下各位大侠    :粗车》精车》渗碳》精磨    渗碳变不变形    如果变形需要留多大量

楼主:
如果方便的话请各位老师说下热处理工艺      我很想学习一下

网友A:
渗碳并不能说是最终的一种热处理方式,渗碳是为了提高碳含量,进而淬火达到提高工件表面硬度的目的。GCr15根本不用渗碳,直接淬火就能达到很高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渗碳并不能说是最终的一种热处理方式,渗碳是为了提高碳含量,进而淬火达到提高工件表面硬度的目的。GCr15根 ...

谢谢老师    想问下老师    如果加工完成后   淬火需要留多大量   我不知道变形厉不厉害    淬火后需要精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想问下老师    如果加工完成后   淬火需要留多大量   我不知道变形厉不厉害    淬火后需要精 ...

以后最好别发两个同样的帖子,这样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这种余量一般机械手册上应该能查到,也有人说了单边0.3,应该可行,如果不放心再加大些,一只做一根的话好提高成活机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最好别发两个同样的帖子,这样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这种余量一般机械手册上应该能查到,也有人说了单 ...

知道了老师   谢谢您   我也是着急   才发的

网友:
不需要渗碳,直接高频淬火就好了,基本上单边留0.2-0.3就足够了,如果精车时,轴同心度好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