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槽刀切断薄铜片的时候会变形,中间会鼓起来。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2-02-26):
用广数980系统的数控车床,夹持一根长铜管,镗好内孔车好外圆,有2mm的切槽刀切断,切下来的产品出现中间鼓起,时候还有毛刺,请大师帮帮忙,是不是切槽刀有问题,或者切槽刀的角度放的有问题?转速我是用的500转,试了很多次没有成功,请大家给点建议吧。

网友:
内孔有粗糙度要求吗、

网友A:
如果没有粗糙度要求,可以尝试先车外圆和端面,在切槽,最后钻孔。

网友B:
外圆34,26车至尺寸,内孔先车至21.8,割槽深度至21.95,再车内孔至22,溥片自动掉下.

网友:
感觉用手磨刀会不会更好一点啊,车内孔,孔内用螺纹刀搞一个小槽当倒角,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粗糙度要求,可以尝试先车外圆和端面,在切槽,最后钻孔。

内孔没有要求的,材料直接就是管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圆34,26车至尺寸,内孔先车至21.8,割槽深度至21.95,再车内孔至22,溥片自动掉下.

我马上就再试试您说的办法去,谢谢啦

网友:
用切断刀时转速慢点。试试200-300转。。。。

网友:
在你切断刀上磨个斜角。最高点在你要切断的零件端。切断用G1下就行。进给慢点。

网友(2012-07-30):
三脚猫大虾的方法肯定行。顶一个!

网友(2016-03-20):
2MM的割刀有点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