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或者车床一般如何定义横向和纵向?

楼主(2012-02-26):
普通车床横向和纵向如何区分!

第一种说法,站在车床操作位置(一般普通车床)观察,刀具左右进给是横向进给 ,前后进给是纵向进给~数控车床X轴为纵向进给 Z轴为横向进给 。

第二种说法,垂直于主轴中心线的进给叫横进给,也就是加工零件端面的进给,纵进给就是平行于主轴中心线的进给叫纵进给,车外圆的走刀就叫纵进给。

机床或者车床一般如何定义横向和纵向?

车床导轨精度测量:纵放水平仪用于测量直线度!横放水平仪用来检测导轨倾斜!这里说的横和纵指的是哪个方向?最好能用数控车床的x轴 z轴说明!

网友:
我认为第二种说法比较正确!

网友:
应该是第二种说法。即x轴是横向,y轴是纵向。导轨也一样。

网友:
我一直是按第二种说法理解的,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网友:
一般对一个东西,长的方向就是纵向,短的是横向,比如"横穿马路""一纵千里"

网友:
第二种说法正确

网友:
站在机床位置观察,刀具左右进是横向,前后进为纵向。

网友:
第2种正确,即纵向为Z轴,横向为X轴,但对于在其他类型机床上纵向、横向又有不同,一般来说,纵向指长向,横向指短向,如在立式加工中心上,纵向是X轴,横向是Y轴,垂向是Z轴,LZ请复习笛卡尔坐标右手法则

网友:
我认为是第二种说法正确

网友:
支持第二种说法!!我们上课就是那样说的

网友:
x轴-延主轴方向做径向进给叫横向。z轴-主轴端面进给叫纵向。

网友:
第二种说法是对的。

网友:
第二种说法,我在机床厂学习的时候也不明白为什么数控车床叫Z轴为纵向,老师傅跟我解释的,跟你的第二种一个意思。

网友(2014-01-15):
受益不少,一直很搞不懂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