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斯数控车加工产品X轴忽大忽小

楼主(2012-02-26):
我开那哈斯数控车加工产品X轴忽大忽小、同一批产品没有一个尺寸是一样的有时大有时小,改刀补了沒做几个尺寸又变了变动范围有七八个丝!叫售后服务来修也查不出问题他说是系统的间题、大家认为应该是什问题?

网友A:
用了多久的设备?如果是刚买应该是锁紧轴承的螺母松掉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紧固滑板与螺母的螺丝松了。

网友:
间隙有问题,或者是液压

网友:
可能是伺服马达上的编码器有问题。因为如果是楼上几位所说的,应该加工出来不出光轴。能车出来稳定光轴应该不是传动系统有问题,而是反馈系统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多久的设备?如果是刚买应该是锁紧轴承的螺母松掉了。

6 \  W* ~" ?; k0 N用了不够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