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了一批活,目前加工速度缓慢而且容易坏刀

楼主(2012-02-26):
最近接了一批活,就是在60*100*200的方板的100*200面上加工两个外径90,内经62深55中心距100的两个环形槽。目前加工速度缓慢而且容易坏刀,请教各位高手能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谢谢!

因为目前条件限制无法上传图纸和照片

网友:
目前等待楼主上传图纸和照片。看到以后在发言

网友:
选个槽铣刀吧。各大品牌应该都有。

网友A:
此活难加工的原因是环形槽55有点深,槽宽又只有14有点窄。不管是用镗床还是用铣床加工都得使用镗刀,又遇到刀杆的宽度有限(不到14宽,还要磨去一边角),刚性不足而引起打颤,轻者影响精度,重者崩刃打刀。因此不能快进刀。解决的办法是,做一把专用的镗槽刀具,先车一外圆和内孔都比零件尺寸差0.5的圆筒,顶端铣一螺旋面,高点铣一台面钎焊一16mm宽的硬质合金刀块,刀块上刀面与筒中心平,把刀磨到零件需要尺寸就行了。刀具特点是圆筒刀杆强度好,干活自然速度高质量好;不足处是只能干一种尺寸的活,要是加工量太少,经济上不划算。

楼主:
我现在只能用普车加工

网友:
切断面槽的刀具是关键,你要是舍得买一把专业的刀具 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活难加工的原因是环形槽55有点深,槽宽又只有14有点窄。不管是用镗床还是用铣床加工都得使用镗刀,又遇到 ...

大侠,实在一个圆筒顶部焊把刀吗,没想象出懂螺旋面样子和刀具焊接位置,螺旋面是起排屑还是类似刀具后角的作用?有类似图片或草图吗。谢谢了

网友:
刀具图片如上,很简单。

网友:
用普通车床加工再合理,其他办法不一定有得快,也不经济。

网友:
车床加工使用断续切削,一般精度在2丝,没难度的 我做的比较多,关键是刀具会设计和刃磨,避免干涉
也有标准的机夹刀和刀具卖,贵了点  我做非标的,量都很少,全是设计好,上磨刀机上刃磨   粗磨还是在砂轮机啦

网友:
你的工厂如果有铣床的话,先钻孔,再用回转盘上铣床粗铣,然后精车

网友:
先钻孔,直径大约为12、然后用回转盘粗铣、再精车

网友:
貌似上NC会快很多。如果只有普车的话你还要调中心距。速度上是无法快起来的。
断刀的问题,镗14的环形槽刀杆尺寸小而且深,刚性难保。似乎是您选择的加工方法不太合理呀。

网友:
有在深圳做机加工行业的吗?过来打个招呼

网友B:
这个产品没看到图纸,但从楼主的介绍看我认为加工起来的难度不算太大,但此工件的工艺性太差。1。既然是60*100*200的钢板还是在100*200的面上加工这个55深的环形槽,那剩下的只有5个厚了,要是此工件允许的话不如先加工两大通孔,中间的内芯加工后焊接(铆接)上去。2。此工件要是量多让我加工的话我不会放在车床上去加工,我会在立铣上加工,首先做一个可调整中心距的工装来完成工件上面100的中心距调整,然后把工装装夹到回转工作台上,调整中心重合后工件装夹上去就可以用立铣刀进行加工了。要是尺寸有要求,最好去定做几把专用的刀具,这样无论是效率,还是质量各个方面都会有不错的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产品没看到图纸,但从楼主的介绍看我认为加工起来的难度不算太大,但此工件的工艺性太差。1。既然是60* ...

其实用普车加工是最经济合理的了。铣床速度反而慢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