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 M8 M10 M12 攻牙,请教高人

楼主(2012-02-26):
材料是45钢,锻打调质 ,丝攻是普通直槽白钢丝攻 ,孔深是标准攻深 15~25mm ,用普通卧式加工中心 ,菜油润滑, 转速100~140/min  。

很少有丝攻能攻到100个孔以上不断的 ,一般50~70个左右就破损不堪了 , 用的是法兰克系统,  G84攻牙循环 ,每转进给  ,每攻5~6MM就反退刀1个MM ,继续攻  ,求高人赐教 :到底是转速不对 ,还是丝攻不行, 或者润滑不行?

网友:
转速低了点。有深度要求的应该是盲孔吧,怎么用直槽丝锥呢?刚性攻丝还是柔性攻丝?

网友:
不能先攻丝再调质吗?个人看法,我也不太懂

楼主:
刚性攻丝 盲孔 攻出来的孔全部都是用来上固定螺丝的 公司里买的都是普通的直槽白钢丝攻 请问转速应该用多少 或者是否要换螺旋丝攻会好一些 求高人啊

网友:
深度不是很深?为什么要反退呢?用的是刚性攻丝还是柔性攻丝?刚性攻丝的话是不是机床精度问题,不要Q直接攻到底试试!
一百多确实是低了点,一般四五百没问题!

网友:
600转攻牙一次成形过一千没断,M10x10深盲孔,镀层螺旋丝锥,OSG。

楼主:
因为是普通直槽白钢丝攻 又是卧式加工 不反退 容易排屑不畅 夹断丝攻吧? 白钢丝攻M8 M10 打400~500转~!!!!!真的可以么?丝攻受得了么。。不是合金丝攻啊

楼主:
求高人指点 到底M8 M10 M12 M16 M20 M24 M30  M36 用普通机用丝攻打多少转速啊 卧式机床 工件是45钢

网友(点评):
保险一点,按五米的线速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高人指点 到底M8 M10 M12 M16 M20 M24 M30  M36 用普通机用丝攻打多少转速啊 卧式机床 工件是45钢

最关键的楼主一直没说。M8 M10 M12 调质硬度多少?M16 M20 M24 M30  M36 材料45钢是否调质?

网友(点评):
材料45钢是调质锻打的 丝攻是最普通的国产机用直槽丝攻

楼主:
引用 楼主:
求高人指点 到底M8 M10 M12 M16 M20 M24 M30  M36 用普通机用丝攻打多少转速啊 卧式机床 工件是45钢

5米。。那普通的M10的就是140~150转。。比我的110~120 略高。。我去试试 谢谢

网友:
材料45钢调质锻打后硬度不会太高。你可改用螺旋丝锥。直角没有螺旋分削力好。29号机油加煤油打切削液。试试

网友(点评):
20号机油

楼主:
用机油润滑丝攻 还真没试过 也没听说过 我们这的钻工都是用菜油。。什么时候去试试

网友:
直接买个进口丝攻试试,国产的有些质量实在说不过去。

楼主:
进口的 估计单位领导不肯来着。。。嫌贵。。。宁愿国产的断的多 费工又费时 没办法 国企么

网友:
线速度10米左右没有问题,受不了一直用多少转去定义一个刀具的切削速度。

网友:
换进口YAMAHA的加工中心丝攻,白钢直槽的讨论转速都没有意思

网友:
M24*1.5  M26*1.5 深12左右,我们平常用精雕做的多,精雕3600转左右 走1600左右刚好, 加工中心的话转速小点就可, 500转太慢, 吃刀不要太多,每次几丝, 每刀会反退上来再走, 用气吹,这样会很快的.

楼主:
因为 我从事的工作长期都要在45钢锻打调质件上攻M8~M36 单位又不愿意买好丝锥 只有普通的国产机用直槽丝锥 攻丝的数量很大 又长期有 所以只好请教各位高人 找到一个好一点的线速度。。。好像查的资料都是说6~9米。。。因为是卧式加工中心 又是用刷子刷菜油润滑。。所以。。。经常悲剧来着。。线速度一般都是2~3米。。。哎。。。还是没见过别人高速加工 不够胆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