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教我用子程序加工这个零件?

楼主(2012-02-26):
(图片)

网友A:
这张图也画的太差了吧!手工画的不好就用CAD软件画啊!而且相机像素不高看都看不清楚!
请问下φ16.5还是φ165,如果是φ16.5那这零件难度就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张图也画的太差了吧!手工画的不好就用CAD软件画啊!而且相机像素不高看都看不清楚!
请问下φ16.5还是φ ...

是直径165呵呵是手机拍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直径165呵呵是手机拍的

就是要粗精车分开来做那个程序我不会编

网友B:
二、加工程序
1.主程序O2228

G97
G99
T0202 M03 S500
G00 X72 Z-1
G01 X70 F0.2
G01 X68 Z0 F0.05
G01 X2 F0.1
G01 X-1 F0.05
G00 X72 W1
M98 P052229                                                                      调用子程序O2229调用5次
G50 W-95                                                                            加工坐标系的回原
G00 X72 Z0
M30

2.子程序O2229(切槽刀4mm)
G97
G99
T0202 M03 S500
G00 X72 Z-11.1                                                                   G75的循环起点
G75 R1
G75 X60 Z-18.9 P4000 Q3800 F0.1                                    径向方向进刀4mm   轴向方向进刀3.8mm
G00 X61 Z-11.1
G75 R1
G75 X50 Z-18.9 P4000 Q3800 F0.1                                    径向方向终点值50mm  轴向方向终点值18.9mm
G00 X51 Z-11.1
G75 R1                                                                                径向方向每进刀4mm退刀1mm可以断屑
G75 X40 Z-18.9 P4000 Q3800 F0.1
G00 X41 Z-11.1
G75 X30.1 Z-18.9 P4000 Q3800 F0.1
G00 X72
Z-10
G01 X70 F0.2
G01 X68 W-1 F0.05
G01 X30 F0.1
G00 X72 W-1
Z-20
G01 X70 F0.2
G01 X68 W1 F0.05
G01 X30 F0.1
G01 Z-11 F0.1
G00 X72 W-1
Z-11.1
G50 W19
M99

参考此程序
原文地址:http://user.qzone.qq.com/413916864/blog/1307800248

网友A:
我来个宏程序的,仅供参考!
O0123
G54
#1=3.4
#2=12.5
#3=44

#4=8.7
#5=3(刀宽)
#6=6.25-[#2-#4]/2+#5
#7=0

G97M3S400
T0101

G99
G0X167.Z2.

WHILE[#7LT#3*#2]DO1

N1Z-[#6+#7]
G75R0.5

G75X[165-2*3.4]W-[#2-#4-#5]P2000Q1500F0.05

#7=#7+#2

END1

G0X167.

Z100.
M30

网友C:
这个都要用宏程序啦?我只会用简单的子程序编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都要用宏程序啦?我只会用简单的子程序编写

不是一定要用宏的,只是用宏后有程序简洁、应用范围更广、易修改等等优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加工程序
1.主程序O2228

程序很实用,你真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加工程序
1.主程序O2228

多谢大哥  我试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个宏程序的,仅供参考!

宏程序还镇不懂的   不过i要也谢谢你啊

网友:
受教了,我也不太会,不过做起来也只能用广数给你偏出来

网友:
小心,初学者用G50指令很危险的

网友:
M98调用子程序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个宏程序的,仅供参考!

高手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