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3.5内牙70长怎么挑

楼主(2012-02-26):
用的25方的刀杆狂震,怎么车才行啊
铁的
我用的G76大家看那里的错了
G76 P010160 q150 r0.11
g76 X60.5 Z-70  P2000 q500 F3.5
不知道那里错了,第一刀直接到60.2
还有怎么车不震啊
6140的机子,伺服电机,应该可以了吧
还有这个价格能收多少啊

楼主:
没牛人知道怎么搞吗?

网友:
P值不对应是牙高,第一刀最小吃刀的数都太大

网友A:
G0 X55 Z8
G76 P020460 Q100 R0.05
G76 X60.3 Z-72 P2000 Q400 F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G0 X55 Z8
G76 P020460 Q100 R0.05
G76 X60.3 Z-72 P2000 Q400 F3.5

按这个我光了一下还是一下到60.2

网友:
你这是内螺纹,内孔应该是56.5-57.车螺纹的起刀点设在X55,不会错。如果还是一刀就到60.2的话,那可能是系统参数地问题

网友(2012-06-30):
什么系统啊?因为不同的数控系统,有时代码和参数的含义和用法是不一样的。

比如,GSK-980TA和GSK-980TD中G76的用法就不一样。

网友:
如果是FANUC 程序没有太大问题。牙高应该是2270。慢慢试

网友:
你的G76第一行错了,我想因该是G76 P011060 Q100 R0.05吧

网友:
你的系统是GSK980TDb?如果是那个系统按你一开始编的程序,它第一刀 就应该走到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