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02D系统问题

楼主(2012-02-26):
      机床:沈阳立车,西门子802D系统
      故障:在手动和 MDI 状态,移动X、Z轴和转动主轴时,屏幕都会显示“等待:缺少轴使能”。

      该怎么解决?请各位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让你加使能啊。按K1键就可以了

网友:
机床开启后它应该不会自动启动主轴使用功能的,必须自己按下按钮,我是840D的杭州磨床,每次启动都得手动按,不知道lz说的是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