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proe4.0遇到的一个问题,求解!!!

楼主(2012-02-26):
刚装好的proe4.0  打开只出现了个图标 然后一闪就消失没了响应。在网上找了个解决方案一种方法:启动Pro/ENGINEER Wildfire 4.0. 之前删除缓冲区。
打开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或者你登陆计算机的名字)\Application Data\PTC\ProENGINEER\Wildfire\.wf, 删除 .wf 文件夹,如果你之前设置过系统运行环境PTC_WF_ROOT, 请删除PTC_WF_ROOT目录下的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第二种方法:在Pro/ENGINEER Wildfire 4.0启动命令中增加系统运行环境。
用记事本打开 Pro/ENGINEER4.0 启动文件 proe_en.psf (在 安装目录\bin 文件内),增加一行:"ENV=PTC_WF_ROOT=D:\workspace\windchill\Forwf4"
试了下还是没解决,急求高手指教

网友A:
换一个安装程序,以前我有试过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安装程序,以前我有试过这样的情况。

谢谢你的热情跟帖,问题已解决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请问楼主是怎样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请问楼主是怎样解决的、、、

右键桌面属性 ——设置——高级——疑难解答,把那个硬件加速器拖到无,应用就可以了。但是这样画图时反应会很慢。我建议您先试试把显卡的驱动更新下,这样就不用去该硬件加速器了

网友:
嗯,我试试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