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济宁泰丰液压站使用说明书,求助

楼主(2012-02-26):
如题:比如,接口说明,电磁阀线圈序列号及电磁阀说明

网友(2012-04-27):
什么意思?太笼统了,你是想问液压站是如何使用的吗?

网友(2012-08-19):
应该没有你想要的。接口说明在阀台或泵站的原理图上能看出来。线圈序列号没有,电磁阀的说明也没有。问问元件的厂家吧,

网友:
你是想要个范例呀,还是想找个找个你们那种液压站的说明书,如果是这样你得把你们液压站的型号说下呀

网友:
你直接问泰丰的人不就好了?

楼主:
因为没有说明书,但知道液压站是泰丰的,也就是哪个集成块嘛

网友:
型号都没有就是他家的售后也帮不了你啊!不同型号的,可能阀组区别很大的

网友:
就算是没有接口标示,有原理图也可以试试啊

楼主:
一家出的,看个大概就明白许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是没有接口标示?性?硗家部梢允允园?/quote]

因为没有原理图,但这个厂家的,一般差不了多少,但没原理图,也可以弄出来,但费时间,集成块不外乎就是些插装阀,及电磁换向阀

网友:
怎么还是这个问题啊,直接打电话问他们呗。我们厂设计的站让他们加工过。

网友(2014-01-07):
引用 楼主:
因为没有原理图,但这个厂家的,一般差不了多少,但没原理图,也可以弄出来,但费时间,集成块不外乎就是 ...

液压泵的工作原理是?

网友(2014-09-15):
泰丰只做阀块及二通插装阀(力士乐型)

网友(2015-01-21):
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