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能焊车刀吗?

楼主(2012-02-27):
有用电焊机焊过车刀的吗?具体怎么抄作啊?除了氧乙炔,高频焊。还有别的简单的方法吗?

网友:
合金粒这玩意不是很怕高温的吗?焊接温度应该在变相温度以下,只能铜纤焊吧?

网友:
电焊应该可焊白钢车刀。

网友:
如果是硬质合金的话,电焊是不能焊接的

网友:
白钢刀应该也不能焊,电焊对低碳刚使用的,对高碳钢好像不适用。

网友:
确定可以焊接白钢刀   长度长度长度

网友:
确实可以焊接白钢刀 。这个很多人都焊过。我也焊过。

硬质合金不能用电焊,只能用铜焊。

网友:
氧焊,还有就是感应焊

网友:
能,必须得能啊,你自己试试

网友:
确实可以焊接白钢刀 。这个很多人都焊过。我也焊过。3 O2

网友:
长见识了 长见识了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