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草图中标出的地方用什么加工方法好

楼主(2012-02-27):
有一零件如草图(见附件),用红线标注的是一圆柱,Φ30+0/-0.5,要求加工,用什么方法加工好

网友:
你这工件是封闭的吗?还是什么,描述的清楚一点。

网友:
一个视图看不清啊,也不知道材料和你要求的精度。怎么说。

网友:
好歹有个大概视图啊,你这点放大给大家,大家怎么分析?

网友:
为什么不打个孔,然后嵌一个这样的圆柱进去??

网友:
1.钻孔
2.车圆柱
3.装配,将圆柱压入,
4.焊接
5.磨平。

网友(点评):
应该是大侠的这方法。

网友:
描述的不清楚。。。。。。

网友:
分体的最好了。。。。。。。。。。。。。

网友:
嗯 上面的大哥们说的对,分体吧

网友:
打孔,嵌圆柱